惠普CQ42

楼主(2014-09-28):
惠普CQ42的本子加电电流直接到1.2几就掉电 电压也都正常显卡桥也吹了还不行 请高手看看

网友:
AMD还是INTEL得啊

网友:
阁下的问题简介真的很简洁啊这样即便是让我帮你猜测问题也很难啊很容易误判哈,

网友:
这样的描述 想帮你都没办法啊

网友:
掉电后可以触发吗
一般不触发就是有短路情况,触发的话就是缺电压,1.2几的话一般是缺显卡的某个供电,兄弟可以好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