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优派 2216W-2 型号VS11803 开机白屏后显示屏偏色再度黑屏如何解决

楼主(2014-09-28):
1.开机测试后显示屏白屏数秒后可见图像再度黑屏,拆机测试后发现驱动板1117有维修历史,请求帮助白屏此问题什么原因!
黑屏

网友:
这个应该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用板先测一下屏!再把比较详细的测试或过程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