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O显卡黑屏.

楼主(2014-09-28):
开始显卡黑屏换了一个MOS好了,其中画圈的管子..但是换上去开机正常,但是第二次开机就不行了..
换了二次,第二次也了了..但是下次开机还是黑屏..

想问一下,画红圈这几组供电,是不是被PWM芯片控制来调节电压输出的...

还有就是画红圈的几个管子,D 和 S都导通的.正常吗????

网友A:
D和S 测出来是完全导通..万用表上是0

网友B:
在线测MOS不是很准,拆下来测比较准确,要先放电,就是三个脚短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和S 测出来是完全导通..万用表上是0

不管你是P沟道还是n沟道,0就是不正常,

网友:
拆下来测试才准确!如果mos短路应该不能开机了!一开就掉电!试问什么电器短路了还能开机!

网友:
如果怀疑还是拆下来量,0肯定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线测MOS不是很准,拆下来测比较准确,要先放电,就是三个脚短接一下

我修一块240显卡测MOS管D,S脚只有1欧,不知道是否正常,到现在还没有修好。麻烦问一下多少正常。

网友:
N管,S接红笔,D接黑笔,500左右

网友:
更换MOS管的管理芯片试一下

网友:
换好点表试试。最好折下来测

网友(2014-10-31):
电压出来吗,没出来查pwm电路

网友:
拆下来用10K电阻档测。

网友:
mos管击穿一般都会导至电源保护。你的情况应该是pwr芯片问题。

网友:
应该是哪个电压没有出来吧,测下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