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TL32510背光闪烁,声音时有时无

楼主(2014-09-28):
这台电视修了好几天了,开机时有吱吱的声音,打开后盖,好像是高压部分发出来的,X宝陶回一块,
代换后还是无果,冷开机时背光闪的比较严重,声音都没有,然后把数字板那块全板进行了加焊,
还是无果,各大电压都正常,各种闹心,求各位大师出招!

网友:
电源板的电压都输出正常吗、像是漏电的样子

网友A:
看图中220V那根电源线好像弯头处露出了里面的线,小心安全,然后您要检查一下电压 12V 24v5V等等带负载的情况下是否正常,那灯管都用灯管测试仪测试了吗?我觉得可能是上半部分灯管其中一根不良了

网友:
你短接,看一下闪不闪

网友B:
测下灯管了 供电正常吗 电源故障的可能性大 祝你好运 搞定了 说一声

网友:
电源输出滤波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C:
高压包板的供电稳定不?

网友D:
看灯管是否接线良好

网友E:
有声音,说明有干扰,请查干扰电路

网友:
经过几天的折磨,这台电视修好了,最终还是怀疑到电源板,其实各大电压还是相差了0点几伏的电压照成这样的故障,首先还是要看看这张图先 当主板PS-ON信号送到电源板时,IC901FAN7529M的8脚
需要的11.2V供电电压产生,IC启动开始工作,由于此时
L906 没有产生感应电流,IC 的5脚ZCD 检测为零电流,
IC 的7脚输出高电平Q901导通,使L906初级线圈电流瞬
间加大,由于初级线圈电流的变化感应出次级线圈电流,
此感应电流通过L906 PIN1送至IC901PIN5 零电流检测端,
该电流不断加大,当增大到超过翻转的门限时,IC901的
7脚输出低电平,Q901关闭,L906 的7脚为高电压,这时
次级感应电流逐步开始变小,当该L906的7脚电压低于1.4
V时,IC输出电平翻转变为高电平由7脚输出,使Q901导通,
重复上一个循环动作。这样此电压经D902整流与电容C907
叠加后得到390V电压。

故障时,我测到的C907(大电容)只有317v,没达到390V,
接下来查IC的工作条件,第一脚有供电,接下来查IC的第7脚,
这个脚直接控制Q901导通,现在这个脚无电压,这个IC无开
启信号,只要得到供电就会有输出一个低于1.4V的电压(不
等于0),现在可以排除是这个IC损坏而不能驱动Q901导通
而造成大电容无法得到相应的电压从而使后面的电压有所
偏低造成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下灯管了 供电正常吗 电源故障的可能性大 祝你好运 搞定了 说一声

修好啦,请看楼主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声音,说明有干扰,请查干扰电路

已经修好了,不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灯管是否接线良好

修好了,灯管之前排查过,没问题,最终还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图中220V那根电源线好像弯头处露出了里面的线,小心安全,然后您要检查一下电压 12V 24v5V等等带负载的情 ...

修好了,其实是电源板那边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压包板的供电稳定不?

不是,是前面的高压不足

网友:
楼主是真正的高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看来问题是被我说 中 了

网友:
此机是电源板漏电,冠捷的一款也有此故障,清洗下电源板,屏是奇美的吧

网友F:
楼主  想问问 你是怎么确定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想问问 你是怎么确定故障的

电容C907加后没有得到390V电压,导致输出的电压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