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 不触起 求大神

楼主(2014-09-28):
不触起,实在没思路了,求大神给个思路····· 难不成桥真的坏了?  3VSB 只有2.13

网友A:
触发步骤完成了吗?桥有发回信号给IO没有,很好判断的,还有就是桥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他的需求

网友:
强制开机试试,

网友:
楼主,你情况都没有说清楚,很难做啊

网友B:
你意思用IO 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发步骤完成了吗?桥有发回信号给IO没有,很好判断的,还有就是桥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他的需求

找了一下  3VSB  现在只有2.14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了一下  3VSB  现在只有2.14了

换下3VSB转换三端稳压器试下,不行的话,就是后级短路拉低了此电压。

网友:
待机条件正常不,触发时IO相关脚位有无电压跳变,强制开机是让你短接电源的绿黑线

网友:
先从待机查起!!3.3是稳压器出来的吗??看看那两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下3VSB转换三端稳压器试下,不行的话,就是后级短路拉低了此电压。

如果是后极拉低,我基本上都用可调电压烧出来

网友D:
3VSB那个不是1085吗产生吗? ,根据你表示3.3sb电压是正常的  1085  是3进  2出 1 ADJ 。
楼主测线 IO 的63脚到电源绿线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VSB那个不是1085吗产生吗? ,根据你表示3.3sb电压是正常的  1085  是3进  2出 1 ADJ 。
楼主测线 IO 的6 ...

我表示楼主思路灰常不清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表示楼主思路灰常不清楚

那楼主谈谈你的思路,让我们这种小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1 . 确定PWRBTN 跳变给了PCH。
2.PCH有没有返回SLP_XX。

网友D:
假设是1085输出只有2.13V 那就查1085  1脚的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楼主谈谈你的思路,让我们这种小白学习一下,谢谢

我的思路就是三板斧

网友:
  强制开机试了吗  跑码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假设是1085输出只有2.13V 那就查1085  1脚的两个分压电阻。

换过1085旁 电阻后  电压为3.91V SB 但是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1085旁 电阻后  电压为3.91V SB 但是还是开不了机

这板子 IO 到绿线 你看断线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过1085旁 电阻后  电压为3.91V SB 但是还是开不了机

你分压电阻  阻值没换对吧 !换对应该是输出3.3v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你意思用IO 开机?

不是绿线接地,看是不是能开,能开的话,看那个芯片发热,不能开的话,桥的问题大些

网友:
PSON断线了么

网友:
楼主你刷新BIOS试下,按照上电时序一步查!!不一定是桥坏了,可能是其他元件把它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分压电阻  阻值没换对吧 !换对应该是输出3.3v才对

必须要一样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分压电阻  阻值没换对吧 !换对应该是输出3.3v才对

现在上啦电压也是3。9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上啦电压也是3。94了

那个电压高一点不知道有关系没,不过还是按标准的3.3VSB 换分压电阻好点
应用电路如下

先不纠结这个电压 ,测   其他信号
VCCRTC   RTCRST  3vbs  RSMRST     PSIN   PWRBRN     SLP_S3  PSON  看时序在哪里不正常。就从哪里入手
)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绿线接地,看是不是能开,能开的话,看那个芯片发热,不能开的话,桥的问题大些

强行开机可以开

网友:
首先你要把纽扣电池装上,再查5vsb转换成3vsb电路,再查ERP部分。6系列不按开机是不出待机的。

网友:
3V飞线试试

网友:
PWRBTN#(以及IO_PWRBTN#   SB线路) 、 CLRTC 、32.768  14.318 、时钟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