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无待机

楼主(2014-09-28):
联想Y460无待机 测待机芯片MAX17020E 测7脚4.99  6脚19.8V  5脚 4脚 电压都是4.9V   EN脚14和27脚电压只有0.67,不正常 线性供电 经电阻PR139只有0.67,怀疑是有短路拉低电压 但拆掉相连的Q42还是一样的情况(偶尔电压变成1,59V的情况下 出现待机电压3V  5V)另外一脚4.9V  芯片换了几个 排除是芯片的问题   到此就不知道怎么检查了

网友:
已经遇到2台这个机器出现同样的情况了   但上一台是大多数时间是有待机  只是偶尔出现无待机  这台刚好相反

网友:
换个试试。。。

网友:
这一种线性开启电压不够你就看是那边产生的电压开启

网友:
就是由有线性电压5V-AL提供的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直接由线性电压提供的 没有开启信号

网友:
把PR140断开,看是前面还是芯片这边问题,断开了3V5V出来了就说明是前面SYS_SHDN#这边的问题,然后修SYS_SHDN#这边。

网友:
图纸上的PR140在实际的板子上是直通的没有这个电阻

网友:
把后续的SYS_SHDN#相连的 Q42去掉也是一样  图纸上 PD12主板上没有

网友:
检查电阻电容之类的

网友:
这个PR139的电阻阻值正常吗,Q42是好的吗,只能是好的情况才能正常导通,电压才能过来,你是去掉Q42,有没有更换一个好的上去呢

网友:
pr139阻值正常吗,改个小点的电阻试试

网友:
电阻PR139阻值在线测是39K正常的,Q42测是好的 没有代换过

网友:
郁闷的是 偶尔有待机

网友A:
SYS_SHDN#  现在肯定是低电平,才使得PR139 线性电压过来为0.67V    你该查 SYS_SHDN#

网友:
测PR139 下端阻值 不短路   短接他试试  可能是PR139 不良

网友B:
PR139换个一个10K的还是一样 直接短接PR139有待机  但你能不能一直短接呢  高手帮分析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SYS_SHDN#  现在肯定是低电平,才使得PR139 线性电压过来为0.67V    你该查 SYS_SHDN#

SYS_SHDN#这个信号到PD12和Q42  PD12主板没有这个元件  Q42之前去掉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B:
PR139换个一个10K的还是一样 直接短接PR139有待机  但你能不能一直短接呢  高手帮分析一下

PR139直接短接一下后 下端电压就一直有1.5V 出现待机  但去掉电源后再插又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R139直接短接一下后 下端电压就一直有1.5V 出现待机  但去掉电源后再插又没有了

1.5V ?            直接飞线短接 别用镊子

网友:
学习学习。以后有用

网友:
我有一台,3V和5VPCU都正常,电流只有4MA,不能触发

网友:
慢慢查吧,

网友:
没理由条件都好不出电压,断开后级看待机35V能不能正常出现,尽量缩小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