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般显卡供电DC的开启信号是由核心提供的吗?

楼主(2014-09-28):
如题,现在在修一块GTS450显卡,核心和显存供电都没有,发现核心供电DC(ncp5395p)没有ON信号,加焊了下核心还是一样,把DC拆掉后ON脚(33脚)没有对地阻值,请问这个ON信号是谁提供的?

网友:
这是ncp5395p引脚定义图

网友:
你不是加焊有结果了吗,现在可能都以挂GPU了,还有修的可能吗?
现在论坛上的3大绝招,以给你使用了1招了,还有2招,,2招就是显存全拆了从新值,在不行,换最后招,把GPU 拆了从值,在不行就是PCB坏了,以无能力维修了 3招以过还不行,就得丢了拉圾了

网友:
从EN线路查起,EN阻抗,先判断显存,显卡短路没,免得修复了EN,显卡是坏的

网友:
有供电了没有en就得慢慢跑线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