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36zg 待机0.01 触发0.02

楼主(2014-09-28):
4736zg 待机0.01 触发0.02,判断应该是IO动作了 南桥没有动作。想知道是先刷BIOS还是先补南桥。

网友:
查南桥待机

网友:
先查南桥条件

网友:
又一个RTC电路的问题

网友:
插EC条件 和南桥条件    Z再刷BIOS

网友:
先查EC和南桥条件    再考虑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