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我看一下这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谢谢

楼主(2014-09-28):
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除了21脚和22脚供电,2脚开启,还需要哪些引脚正常芯片才会发出CPU电压,谢谢

网友:
CPU也要正常才行

网友:
升压、反馈、sda。前提CPU是好的

网友A:
第2脚维3.3v才输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2脚维3.3v才输出CPU供电

第二脚是3.3电压,还需要哪个引脚有电才行

网友:
3,5PIN要正常

网友:
这两个脚要有多少V的电压,如果两个都没有电压,要先查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