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台E40,都是同个现象,求高手分析!!!

楼主(2014-09-28):
E40,现象为很难开机,待机正常.按开关,通电1.2左右掉电,不装内存,不掉电,有报警声. 装上内存后开机掉电..掉后按开关,可以通电...奇怪的是:按10下开关,有一到两次,可以开机.显示正常... 不解..有三台一样的故障...求高手指点下..两个BIOS 都 写过,没用!!!谢谢...
掉电

网友:
是独显得么 独显的 显卡爱虚焊

网友:
显卡有个通病

网友A:
是INTEL I3 独显.——掉电也就算了—问题是开多几次,又可以开起来.有显示—,不敢乱动.等下不显了,客户就要找麻烦了!!!
叨叨三叔
这种情况最好报风险,免得扯皮
详情

网友:
别被能显给迷惑了,按不显示来修

网友:
我上次遇到了一台 修显卡好的 你也修一下吧。一般是显卡不良一起的

网友:
干显卡吧,楼主

网友:
显卡加焊过了,一个样,有时开得起来,有时掉电.,散热绝对没问题,开起来,进系统,一切正常,温度非常低.40多度——开不起来就麻烦了——有高手吗??

网友:
E40南桥定时掉电,换南桥好过一台

网友:
E40显卡通病故障较多 介意重植下吧。。。。

网友:
灌胶的显卡

网友:
大家叫干显卡.显卡加焊一下,一样的—,只要能开机,进系统,都能正常用...什么问题都没有,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开机就掉电,很难开起来...我要的是解决 这个问题!!!!

网友:
E40我都不敢修了。。。太多问题了

网友:
前几天一台E40准时半个钟掉电,换HM55好了

网友:
南桥问题比较大,有黑胶的话加焊没有用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不良的滤波电容漏电。。。这种故障有点难修啊

网友:
显示的板 是比较棘手,细心大胆要

网友:
这个机器 不管是Intel 还是AMD 病老多了 我碰到过显存坏的 坑

网友:
这种还是得仔细 查 下条件 这样谁知道是哪出问题了

网友:
显卡有通病这个,不过这个显卡是灌的黑胶,不好做,显存还容易爆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INTEL I3 独显.——掉电也就算了—问题是开多几次,又可以开起来.有显示—,不敢乱动.等下不显了, ...

这种情况最好报风险,免得扯皮

网友:
这机器通关容易坏

网友:
显卡黑胶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
这类问题一般都不好维修,

网友:
显卡供电芯片也爱坏 碰到过几个   你看一下 就在显卡旁边

网友:
也太z巧合了吧,三台都是一样的故障,从故障现象来看,显卡或显存的因素大点

网友:
楼主,别忙活了,之前我碰到过这样的现象,能换的我全换了,最后还是老现象,你要是不死心就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吧,我换过,测试了一个星期没出问题,后来又不行了,我懂得地方太多,你没动,就先试试吧,少动多想。

网友:
HWPG的信号重点检查一下吧!感觉不象是显卡

网友:
用显波器检测才能发现真正的问题

网友:
没波估计这机器很难修出来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报警是换的淘宝的风扇换完就报警,结果把新的扇叶换到旧的风扇上就好了。

网友:
补充下 淘宝的和原装的有差异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吧

网友:
主板全板加焊QFN BGA IO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