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主板不通电 求租

楼主(2014-09-28):
目前检测南桥待机3.3V正常,开关针脚有3.4V正常,晶振两脚有压差也正常,IO旁边的两个822排阻已经换掉了 还是不行,下面具体还要查些什么 请高手指教

网友:
IO  可能坏了

网友:
有短路,通电,摸摸主板哪里发烫

网友:
s查查 IO触发脚位  南桥有无触发反应。。

网友:
有事没事干干IO就对了

网友:
强制可以触发吗

网友:
根据IO的型号检测 触发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开机的信号 是否正常啊

网友:
RSMRST PWRBTN# SLP_S3# PSON#各信号是否正常,VCCRTC RTCRST#有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