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D电流卡在0.85是不是内存不过??

楼主(2014-09-28):
手上有台华硕X45VD,板载CPU和内存的

裸板开机电流卡在0.85过不去,但是再插一根内存的话电流会跑到0.93不动,内存颗粒和显卡都加焊过,都没有效果

BIOS刷过好多个,都是一个样,可以完全排除BIOS问题了,

测了下板载内存的AD线阻值,从340到355都有,貌似有点不对,再测了下假负载上的AD线阻值,也都是从340-355左右,应该还算正常范围内……

另外内存供电全都是正常的,住供电0.5V VTT0.75 SPD3.3 总线SCL SDA都是3.3V

CPU是板载的,没法换,I3的大核心,想加焊可是怕搞坏了不敢,

我怀疑板载内存坏的可能性比较大,而且板载内存没有SPD数据芯片,估计是整合在BIOS里的,个人认为拆掉板载颗粒也是不行的,难道要换颗粒??

所以问大家确认一下是不是板载内存颗粒的问题,如果是的话可以尝试换掉板载颗粒,只不过成本很高,20元一颗,算下来160了……

网友:
居然没人帮我???

网友:
“裸板开机电流卡在0.85过不去,但是再插一根内存的话电流会跑到0.93不动”
内存应该过了,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试显卡加焊下。

网友:
答案呢答案呢  楼主修好了把答案分享出来大家学习哈

网友:
机器客户不修了,送掉了各位,显卡已经加焊无效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用示波器判断,比较准确

网友:
哎!新手路过,赚点积分,原谅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