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Q45MK主板维修

楼主(2014-09-28):
由于不怎么会写文章  所以不多说   只上图片   CPU背面 有一根线断了

网友A:
这个这么看啊,看第一张图,好像是桥的背面出现断线吗

网友:
前排占位支持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这么看啊,看第一张图,好像是桥的背面出现断线吗

是CPU背面 不好意思 没有写清楚

网友:
最好要有维修判断过程,及分析过程

网友:
手上有一片一样的板,不跑码,上一家做过CPU座子,做过北桥,

网友:
楼主的主板很明显加焊过哪些铜箔测试点

网友:
好歹也说下是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判断的吧

网友:
一样的主板不一样的问题:换过南桥82801jdo 没过两天返修 客户说:风扇狂转   现在怎么解决?求助!

网友:
为何不把BISO备份上来?

网友:
是断线,楼主也补上了,就是没有故障现象,查找过程之类的写出来,让人看了有点不知所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