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秒杀V星MS-7715 VER:1.1 870-C45 V2 无供电,无时钟,无复位。

楼主(2014-09-28):
V星MS-7715  VER:1.1   870-C45 V2  主板一块,同行拿来的,二修板。

一测试,发现无时钟,无复位,无供电

再测试,只测到内存供电1.5伏和上拉0.7伏。桥,总线,CPU均无电压。

好吧,拆了散热片一看是AMD的芯片组,那我就按AMD的时序来吧。下面是时序:

AMD时序为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

内存供电有了,到VDDA供电,找半天没找到ADDA供电在哪里测,只好打开图纸了,
一看,原来不是我们常见的1117稳压的,是一个5脚的小芯片,编号为U5,测它5脚没电压,测1脚为3.3伏
测3脚开启信号为0.3伏左右,不对,再测R125的另一头5伏,这就对了,电阻变大了,
换之,不一定要10K,5K呀,20K呀都可以的。

开机,跑码,亮机,拷机,收钱啦。

MS-7715 VER1.1的BIOS.rar

图纸MS-7715 VER10.rar

网友:
我也有块儿这个板子,修联想机器时把南桥拆了,原故障不跑码

网友A:
维修很仔细呀,这里R125电阻正常压降值是不是在0.8v左右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修很仔细呀,这里R125电阻正常压降值是不是在0.8v左右呢?

实际测量只有0.3伏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际测量只有0.3伏左右。

你指的0.3V左右是R125本身的压降值吗?这里3脚开启信号电压偏低芯片本身短路也会造成。

网友B:
是R125本身阻变大了,还是特大的那种,所以被降压了,没过来5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R125本身阻变大了,还是特大的那种,所以被降压了,没过来5伏。

那这里R125应该是起到ATX PWROK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网友:
我只要看到电阻坏了的就有点头痛  问题不是很好查

网友:
上次有块同样问题,没查出问题

网友:
有些问题是小东西问题,懂原理就好修了

网友:
受教了。。很好很强大。。就因为一个稳压管造成的。。

网友:
按时序修的很明白啊

网友:
V星的板一般爱坏小8个角的

网友:
楼主算是运气比较好了,只是坏了个电阻!感觉供电也就CPU供电难修

网友:
这种板修好一般多少钱

网友:
这好像是 笔记本维修 论坛 发错了吧 兄弟

网友:
严格按照时序来,问题就好解决多了。楼主,赞一个

网友:
台子真大,楼主这技术专业

网友:
可以参考借鉴学习

网友:
经验啊,还是技术好

网友C:
vdda,这个电压是容易被忽略的。。

网友:
台式机主板还修得这么起劲

网友:
不错不错, 按时序来修,比较好解决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这里R125应该是起到ATX PWROK信号电压上拉作用的。

这个ATX PWROK是开启信号,电阻R125应该是防止电流过大烧u5的吧!楼主技术真好,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ATX PWROK是开启信号,电阻R125应该是防止电流过大烧u5的吧!楼主技术真好,谢谢楼主分享!

你说的R125电阻应该是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时序很重要阿兄弟

网友:
来点分吧2才

网友:
赚点下载分,顺便学习下

网友E:
大哥 能不能给我说说inter时序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哥 能不能给我说说inter时序呀

NV时序为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CPU供电。
AMD时序为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
INTEL主板供电顺序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CPU供电。

网友F:
前天早晨我也修一个跟你的一样 换掉五角就行     吧q13挑开业可以   (我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前天早晨我也修一个跟你的一样 换掉五角就行     吧q13挑开业可以   (我的板子)

你说的Q13是VDDA 2.5V电压转换的MOS管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Q13是VDDA 2.5V电压转换的MOS管吗?

嗯   一个三极管    你按个五角不也是一个控制信号吗   最终还是12v开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嗯   一个三极管    你按个五角不也是一个控制信号吗   最终还是12v开启的

你说的三极管是不是PWM供电芯片或运算放大器控制输出VDDA2.5V的呢?

网友G:
有没有H61的图纸啊,你们的图纸都从哪里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没有H61的图纸啊,你们的图纸都从哪里搞的

你可是实地培训学员呀,不知道图纸哪里来的吗?当然是在本论坛找的啦。

网友E:
谢谢了 很专业 现在专业的人少了  你人也好 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了 很专业 现在专业的人少了  你人也好 真的

看贴而已,你怎么就知道我人好呀????

网友:
又电个电阻级别的

网友:
不错不错,最喜欢看到“收钱了”付出有回报才会更努力。

网友:
高手啊。不得不佩服这样的都能修好

网友:
因为你乐意奉献呀 可以把你的东西给别人分享啊

网友:
小小白   在此谢谢了

网友:
人才呀,楼主思路清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时序为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CPU供电。
AMD时序为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 ...

NV的时序说错了吧,应该是 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桥供电-CPU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H:
引用 网友C:
vdda,这个电压是容易被忽略的。。

我想问下VDDA供电时什么 ?

网友:
真心感觉楼主技术强大

网友:
楼主的技术非常的好,又学了一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修主板,逻辑思维清楚,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下VDDA供电时什么 ?

给cpu的一个2.5

网友H:
谢了  假负载上面测试的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了  假负载上面测试的到吗?

是的,可以的

网友:
台式机?还以为是笔记本呢

网友:
无电路图是做何反映?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牛逼哄哄,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谢了  假负载上面测试的到吗?

这个电压也可以在假负载上测到。

网友:
厉害 很好修主板  但是主板的稳压管比较多出问题的

网友:
学习经验 努力

网友:
这是这种班子的通病吗

网友I:
真厉害  可是我又没分了

网友:
。。。。。。。。。。。。。。。。。

20090101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专业,专业。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厉害  可是我又没分了

加分,加的不是你本人的分,是国家的分,懂了吗?就是说你有权拿论坛的分加给我。

网友:
AMD时序为待机供电-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 。

网友:
老板我太佩服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0.3V左右是R125本身的压降值吗?这里3脚开启信号电压偏低芯片本身短路也会造成。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台式机看不懂,楼主咋搞啊

楼主思路清晰,修好那是必然的

网友(2014-10-28):
会秒杀的老师,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