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自动开机后几秒 断电

楼主(2014-09-28):
查开机键电压不正常,把esd17拆掉,OK

补充内容 (2014-9-29 11:56):
对于某些人真是无语了,自己不会去下载个图纸?查下编号为ESD17的元件,不就看清楚了吗?什么东西都要别人送到你手上??

佰诚科技 -2 严禁灌水

网友:
esd17是什么?

网友:
同问,
esd17是什么?

网友:
来个图看看  哪个部位

网友:
静电抑制二极管?压敏电阻?

网友:
楼主让我们进入了幻想最高境界

网友:
这个主板1.2 2.2版本的通病就是桥坏。。。

网友A:
为什么不上图呢,这样谁能看明啊

网友:
神帖 不可理解!   我等非楼主这种大神人物!  楼主太高看我们的智商了!

网友:
我擦   说清楚点行不

网友:
这点智商都没 怎么做这行的 严重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上图呢,这样谁能看明啊

神帖 非神人不能理解!!

网友:
求解求解!!!!

网友(2017-02-09):
esd17是图纸上对应的元件号  是一个连接开机针脚的6脚防静电芯片 ,导致开机针脚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