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维修了一块板子,,电压上到最后不显示。

楼主(2014-09-28):
今天维修一块广达主板,刚开始触发掉电,测量全板供电全部有,心里想有可能是HWPG信号没有出来,去找HWPG发现上拉电阻掉了,装个上去触发0.45 ,哇!!心里想板子这样就好了?,上CPU  内存 ,再次触发电流上到0.75慢慢上升到0.95,接显示器,不显示,想插诊断卡主板不给用,没思路了啊,,CPU维修也有,,谁来打救我一下啊。。。。。。。。。。。

网友:
CPU维修 打错了 是CPU复位

网友:
示波器,打SMSUS总线,或者LPC看是否跑马

网友:
示波器呀,我去,抓内存看过了没有,抓EDID。

网友:
是不是其他还有问题  显卡 看看 做一下呢

网友:
用示波器好好打打看把

网友:
主板什么型号的哟
就这样让我们怎么给思路

网友:
做显卡看看吧

网友:
查CPU 工作条件
显卡工作条件
软启动 慢慢修  、

网友:
莫非是我经验不够?丝毫不理解

网友:
没事刷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