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不开机

楼主(2014-09-28):
  看论坛说是刷BIOS  、 然后刷一个开机电流蹭蹭上去啊, 以为好了 ,

谁知道开机网卡驱动装不上,   又刷个BIOS  报104 无线网卡不认  去掉进系统

没声音 但是有限网卡能用, ,,我知道了是BIOS下载的不对,,,然后开始下载

一下午没干其他的刷了十几个 还是 没能弄好 ,谁有好办法啊 ~~~~~~~~~~~~~~~~

网友A:
找个版号版本一样的  刷上
有别的问题 排查是不是BIOS引起的

不要按着BIOS一直刷

网友:
我的神啊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60852   刷了他的完美解决  我要。。。。

网友B:
你装的什么系统啊,CQ40有些是只能装WIN7或者VISTA,装XP声卡用不了,要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装的什么系统啊,CQ40有些是只能装WIN7或者VISTA,装XP声卡用不了,要刷BIOS,

是刷那个BIOS吗,共享一下

网友:
我朋友手上有一台,开始是待机芯片挂了,换了到EC,换了EC不加电,无缘无故又可以开机,后来卡LOGO,换南桥后现在电流竟然只上到0.6,各位有没有遇到的,支一直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版号版本一样的  刷上
有别的问题 排查是不是BIOS引起的

楼主遇到过这样的吗?我朋友手上有一台,开始是待机芯片挂了,换了到EC,换了EC不加电,无缘无故又可以开机,后来卡LOGO,换南桥后现在电流竟然只上到0.6,各位有没有遇到的,支一直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