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三星S19B300NW用10多分钟就黑屏

楼主(2014-09-28):
屏是m190mww4 MCU的,开机正常10多分钟后黑屏,出现的问题是按电源开关没有屏幕不加电,刷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684168-1-1.html的BIOS可以加电,有显示了
但是再拷机的时候,屏幕黑了一下又亮了,亮了大概10多分钟,指示灯灭了,怎么按都没有加电,然后拔掉电源,等10多分钟,然后接电又可以显示了,
现在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别的那个地方有问题:求高手帮帮忙,非常纠结,刷了论坛里几个程序都这样

网友A:
把驱动板主芯片补焊一下先!不行就把1117或1084的电源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板主芯片补焊一下先!不行就把1117或1084的电源芯片换一个试试!

你的显示器正常的时候可以量输出电压的!元件不要乱换,看好是什么再换!换错了故障扩大就不好玩了!

网友:
把电源板电容和开关全换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