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67 CPU供电不正常 求大伙给点思路 谢谢。

楼主(2014-09-28):
   直入正题,今收到客人拿来一块H61/H67的主板,客人也不知什么问题就拿来叫我检测。经检测后发现CPU供电不正常,也就上管有12V电压,当当上管和下管的输出及控制端没有电压。驱动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都换了,问题依旧。求各位大哥给点思路。在处谢了。

网友:
换个U试试。。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开启条件都满足了吗?EN,vid

网友B:
芯片的供电,开启,和VID正常的话 一般是可以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开启条件都满足了吗?EN,vid

     没图纸  只能重新换新的芯片   你有RT8839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的供电,开启,和VID正常的话 一般是可以出电压的。。。

      没有图纸 只能跑以场管的下管的输出端连接电源管理芯片的滴响脚测  发现没有电压。  给点思路可以吗大哥

网友C:
上管的G极翘起,测一下焊点有没有电压。如有,说明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是过上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的G极翘起,测一下焊点有没有电压。如有,说明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是过上来了。

翘起G脚会直接烧场管的

网友:
翘起G脚会直接烧场管

网友D:
其它供电齐了吗,内存 ,桥 总线  供电电压满足了吗?就算其它有电压但不足。也会导致cpu  电压 不出来

网友:
部分主板不开机的话,上U工作定压会出不来,如有CPU负载,可以上负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其它供电齐了吗,内存 ,桥 总线  供电电压满足了吗?就算其它有电压但不足。也会导致cpu  电压 不出来

就CPU部分供电不正常 而且就下管没有 上管有电压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管的G极翘起,测一下焊点有没有电压。如有,说明电源管理芯片电压是过上来了。

误导啊!你可千万别这样干!

网友:
找图纸,查电源IC的外围条件。这是唯一的出路。其它全是浮云。

网友:
还是找图纸吧,我手里也有快梅捷的H61,也是没有CPU供电,桥,总线都有,内存1.6V也算正常。就是死活不出CPU供电,电管是RT8859M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