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HP LE1901W显示器困惑

楼主(2014-09-28):
原机故障为不触发,刷了个程序后显示少一块儿,又找个程序刷完后开机灯闪了几下后没反应了,摘下芯片准备刷回能亮机的程序,编程器提示无法识别此芯片,25L芯片烧毁,换了一只后还不行,量25L芯片电压异常,跑线进mcu里了,。。。mcu挂了,刷程序真能烧毁MCU?
芯片

网友:
正常厂家的编程器一般就是插反了,也不会烧

网友:
电压异常到啥样了?刷错程序没发现会烧rom呀!是不是给ROM供电的什么芯片坏掉了!
把驱动板图片弄一张看看!

网友:
什么情况,前边观看并学习维修;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