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F615M-P31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4-09-28):
今天接到一块主板,V星的,说不亮机,到手一看,无维修痕迹,板看着很新,上电,手抚摸主板网卡有点微烫,没管它,还是短接触发,可以开机,无短路。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就是不跑码。上假负载,测量发现VTT为0,明显不对,想想网卡有点发烫,干脆卸下网卡,在测量VTT 还是0V 啊,没办法了只有跑线了,好不容易跑完,没有发现有问题的原件,我不相信。我再次测量还是0V,难道是我的线路没跑对,没办法了 再跑。还是一样的结果。NN的 浪费我时间。没办法了。我干脆从头再来,心里有个弱弱的想法,会不会是要上CPU才出来VTT呢?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你妹的,真的有了VTT,有些许气愤,MD浪费我这么多时间,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倒霉。不过也是一次经验。话说回来,有了VTT可是依旧没有跑码,V星的板子BIOS容易出问题,拆下来刷BIOS,刷了4次还是一样的情况,有点气馁了。不管他了,直街加焊桥(单桥的)。还是一样的啊,天要亡我啊。怎么办啊,放弃!!!放弃!!放弃!。怎么可能,再次从头再来,果不其然,依然没查出来哪里的问题,就在这时,不小心万用表触碰到了开机针脚,我的天啊,跑码了,这是什么情况,而且直街跑到了d3d2,我在想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直街拔掉电源,在重新插上,短接,触发,意料之中的不跑马,再次短接,啊啊啊啊,跑马了。原来这板的破问题是要短接2次开机针脚才跑马,想想,委屈,浪费哥的时间,这下高兴了,找到问题了。以为完事了。装上内存,依旧跑d3d2而且还报警,说明内存都没认到,不相信,换一个槽,还是一样的问题,还是不信,一手拿出天那水,一手拿出牙刷,使劲刷,还是没用啊,我真的不想修了,,老天爷啊,为什么刚给我开了一扇窗,又立马关上了呢。桥我已经干过了,BIOS 也刷过了,查内存条件都有啊,正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呀呀呀,万用表碰到了,32.768的晶振,跑马过去了,高兴的快哭了,立马找了一个换上去。上电,触发,跑马,此版修复。 这什么破问题。能修好,真的完全靠运气啊,哥们分析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是个新手,虽然板是修好了,可我还是云里雾里的。。分析分析

网友:
我遇到过的 跑D1,D3,D4,的基本上是南桥那边的问题。南桥虚了是我个人哈

网友:
你这个金针的问题应该会不触发的,怎么会触发。我纳闷,还是金针不良,可以转换成SB复位,能触发,但不稳定提供SB复位呢,可能是这样吧

网友:
神的问题小白围观,可能是晶振没有完全坏要触发两次才开机应该就是这问题

网友:
NV芯片组RTC电路容易出问题,一般会导致不跑马不过内存等现象,与触发电路无关

网友:
我只能说“无语”了.

网友:
呵呵  你那是AMD的吧

网友:
楼主修板的精神,值得学习,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