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G455 蓝屏

楼主(2014-09-28):
一联想G455AMD芯片组的 装系统蓝屏,系统考完重启进度条就蓝屏 装了几次系统都是,外设排除,散热器的温度很高手都沾不上。请教 不从下手,客户机子来是能亮的怕搞不亮了。

补充内容 (2014-9-29 08:49):
换了个CPU  一样

网友A:
换个CPU 试试看。既然CPU温度很高 。就这方面着手。

网友:
AMD的先换下U试下。

网友B:
蓝屏的图片发上来看下

网友:
放电试试,不行刷BIOS排除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CPU 试试看。既然CPU温度很高 。就这方面着手。

CPU 换了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蓝屏的图片发上来看下

蓝屏图发上来请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屏图发上来请大家看看

楼主有没有换硬盘。。。。。。。。。。。。。。。要是好了对着天空大喊爱我就好了

网友D:
一般我会不经思考就焊桥,南北都焊,显卡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会不经思考就焊桥,南北都焊,显卡不动

支持,AMD的焊桥 是正解。但是他怕修不亮啊,怎么办?  检查散热组件, 先裸板只接其它硬盘试试?

网友:
换个散热器试试吧

网友:
在bios设置中,把硬盘模式改成ide

网友:
做系统时,不挂显卡驱试试动

网友:
北桥问题多吧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