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N卡 南桥和EC BIOS

楼主(2014-09-28):
论坛找了很多刷了 点不亮  这个发钱从朋友那买的 已经测试OK   请放心下载

Y470 独立 N卡.rar

OK

网友A:
什么问题,刷BIOS好了,我的一直没有CPU电压,能刷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刷BIOS好了,我的一直没有CPU电压,能刷好吗

电流 上到0.3几  不动  刷了BIOS好了 刷南桥旁边的就可以了 你可以试一下 BIOS 绝对是OK的。

网友:
下载试试。 我的是重启

网友:
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我的是第一次开机没有U供电,第二次可以,但是进系统蓝屏风扇貌似也不转

网友(2014-11-04):
我的到1a 重启然后越来越低,最后到待机

网友(2019-03-13):
南桥bios和ECbios什么区别呢,哪位高手解释下哦?!!

网友(2021-03-20):
嗯嗯额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