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4-09-28):
接修一台HP g4笔记本,板号是DAOR13MB6E0 REV E,客户说进过水,但很久了,拆机检查主板,无明显进水痕迹,测各个电路都正常,刷BIOS无果,换了一个MH65开机了,以为好了,装机测试,因为进水,键盘坏了,硬盘也进水坏了,换了一个硬盘,结果第二天又开不开机了,又拆机检查,重点还是怀疑PCH电路,检查供电,时钟,复位,发现32.768时钟有点杂波,果断换了晶振和谐振电容,再开机反复测试,好了,看来晶振也容易坏啊,这个就不上图了

网友:
最近几天看了你的帖子都写得不错啊

网友:
晶振也容易坏啊

网友:
进水  桥一般加焊的

网友:
换了个PCH要多少钱啊,这路走的太曲折了。

网友:
同样进水不开机,怎么修呀,难道也换桥???

网友:
水进到PCH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  有时问题就是多啊

网友:
下次 注意下, 以前碰到过

网友:
没示波器这板估计就搞不好了。

网友:
如果有图还有点说服力

网友:
呵呵,这个钱好赚

网友:
应该是进了点水把晶振搞坏掉了·

网友:
进液的机器坏哪里都不奇怪。楼主能查出来却是厉害。

网友:
没遇到过晶振坏的,,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这板可能就废了

网友:
是不是做桥时把晶振烫坏了呢

网友: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就想到了要换桥呢?怎么确定的?

网友:
这是经验,如果没有示波器应该有点麻烦了

网友:
板层里微短拉低srtcrst的g4遇到过一个 换了3个桥...好在最后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