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后掉电

楼主(2014-09-28):
这两天来了几台机子,二台索尼,一台联想B465C。全是开机显示后掉电的,,时间不定,有时十几分钟,有时开机画面出现后就掉,头都搞大了,CPU,内存,BIOS,都排除了,在论坛里也有这种类似的现象,但都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各位大神们有遇到过的分享一下经验呗,谢谢

网友:
因为没量到什么问题,所以BGA桥都没去动,

网友A:
看看U的供电。SONY是什么型号。我修好过这种毛病是U供电上下全换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U的供电。SONY是什么型号。我修好过这种毛病是U供电上下全换好了。

恩是的、上下管不良造成这种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要检查到底是哪个电压掉了!
CPU,内存,BIOS,都排除了
掉电了,你量一下3VALW 5VALW 是否有!
可以断断声音,网络的这块!让这块不工作!

网友:
先查看35V供电,,,主要还是其储能电容

网友:
个人感觉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cpu上下管子比较可能,还有公共点的电容换换

网友:
都是通病?

网友:
用示波器检测就很快了

网友:
最怕搞这样的问题了,祝楼主好运

网友:
导热管呢。。。。。

网友:
CPU上下管我都一套换掉的,这种没法细测

网友:
索尼的修好了,我把板子上的电压芯片全部加焊了一下就好了,确切的讲也不知道那一个芯片引起的,因为刚开始时量了上面的电压,波形,都正常,只好全部加焊了

网友:
联想B465C的,我把北桥重新植了一下球,,然后把风扇改为常转,测了二三个小时没掉电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usbfmtpw.exeusbfmtpw.exeusbfmtpw.exe

网友B:
北桥会影响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会影响掉电??

也是一种偶然,本想加焊一下试试,哪知加短路了,只好拆下来植球,从下午1点测试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掉电了,应该是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