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 独立 双糟 南桥和EC BIOS 显卡1G 216 0774207 双显

楼主(2014-09-28):
今天从 好板上  备份出来的 有需要的哥们 请放心使用  绝对OK

G470 独立.rar

OK

网友A:
我也在找,我的机器进了桌面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找,我的机器进了桌面就死机。

你配件 散热排除了么有?

网友:
散热很好得。

网友:
CPU 内存  硬盘 排除 单独裸板  测试一下

网友A:
不装硬盘在PE里运行都正常,只在一进系统桌面就死。CPU/内存、硬盘都排除过了。接下来我要换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装硬盘在PE里运行都正常,只在一进系统桌面就死。CPU/内存、硬盘都排除过了。接下来我要换南桥看看

搞好了没?

网友:
没有了
现在用集显也是进桌面死机。

网友:
我这个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电流到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