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4-09-28):
此机为二修机,拆机发现显卡加焊过,电流:0-1.3-1.5-1.3-1.6无显示.拨内存电流:0-1.5不变。刷新BIOS无显,重新植了一下显卡还是无显示,显卡是N11P-GE1-A3,于是买了一块新的显卡回来,换上还是一样。搜了一下论坛好像都没见有解决的

补充内容 (2014-9-29 12:36):
已修好,是时钟芯片坏

网友:
更换南桥HM55故障还是一样哦

网友:
北桥也做下

网友:
按时许看。,。。。。

网友:
手头有个4736ZG的本子,到WINDOW滚动条就掉电,麻烦啊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CPU试试,不行再换内存

网友:
看看高手修好没有学习一下。

网友:
CPU和内存都换过了,内存电压1.5和0.75正常

网友:
已修好,是时钟芯片坏

网友:
楼主是怎么判断是时钟坏了,这电流已经远远恶过了时钟的啊

网友:
我要 一个 进系统 黑屏 的  不知是哪里问题

网友:
太神奇可以指點一下
恭喜我也一台狀況一樣謝謝

网友:
大師時鐘晶片已換過還是一樣
求指導一下刷過BOIS.換顯晶

网友:
怎么知道时钟坏的,是全部波形没有出吗

网友:
时钟芯片很少坏的 楼主好技术

网友(2014-11-10):
你是怎 判断是时钏坏的

网友:
楼主说一下,怎样判断时钟芯片坏的呢

网友(2016-01-17):
楼主是怎么判断是时钟的啊。很多时候不好判断啊

网友:
我对怎么判断时钟好坏也感兴趣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吗你确定吗、我手里也有一台

网友:
我换了时钟芯片还是一样

网友:
如何斷定 大神

网友(2016-07-11):
原来是时钟芯芯片坏了啊

网友:
大神说下步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