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没过内存电流0.1—0.32—0.23—0.70

楼主(2014-09-28):
       手上一台G450之前是不触发的,U口量的阻值无穷大,跟换南桥后可以触发供电全部都出来了,电流0.1到0.30——0.23——0.7看上去好像没有过内存 ,大概再像那个方向查好点呢?

网友A:
拔掉内存和装上内存看电流是否有变化,无变化应该就是不过内存吧,不过最好用示波器去抓内存准确点。

网友B:
独显的吗?这种电流像是不跑马

网友:
看下3V 5V转换电压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拔掉内存和装上内存看电流是否有变化,无变化应该就是不过内存吧,不过最好用示波器去抓内存准确点。

电流没有变化和之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独显的吗?这种电流像是不跑马

应该是不跑马吧,因为不装内存也是一样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不跑马吧,因为不装内存也是一样

集成显卡的

网友:
刷过bios还是一样

网友D:
查下cpu供电的pg信号,有3.3v的话就查无线网卡槽22脚

网友:
这个问题到是有点奇怪,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E:
按时序检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下cpu供电的pg信号,有3.3v的话就查无线网卡槽22脚

PG信号出来了       无线网卡22脚触发后PLT_RST# 这个复位也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E:
按时序检修。。。。。

想问下时钟复位都出来了   电流没上去怎么查时序呢?    或者是那里不影响时序的    但又影响电流的呢      集显的    求思路

网友:
CPU换过没

网友:
看H_ADS#发出来了码?

网友:
示波器测内存SMBUS波形, 两次以下为没过内存。 测 内存的供电、SPD、基准电压、时钟

网友:
感觉不是不过内存,应该是无PSOT

网友:
有量过内存的CLKT DATA吗?理论上应该是南桥发出的。量量电压量量值看看对不对

网友:
内存条件和biss

网友:
看看各个芯片有没有通病、

网友:
3V 5V出来了?

网友:
CPU复位出来没有呀

网友:
测试内存的SMB 信号

网友: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到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成显卡的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没有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