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走的弯路同大家分享下

楼主(2014-09-28):
这篇贴主要分享下一个新手维修走的弯路
    今天收到了一台神舟E410机子,通电大短,大短最好修了。
    直接拆出主板,直接通电摸到适配器接口边一稳压二极管D65发烫(正常流程应先打值公共点以及各大电感,然后公共点与各PWM上管连接,再次打值看是公共点前端还是公共点后端短路)
直接拆掉,此稳压二极管可以不装,如下图
公共点打值正常,通电,电压从19V被拉到18V,依然有短路,从拉低情况看应该是有供电短路了。
依次拆下各PWM供电上管,分别通电测试,3V5V拆下后还短。
再拆除CPU供电上管,通电正常,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了,从电路图可以看出下管(有两个下管仔细分析滤波电容和稳压二极管坏的可能性更大)和滤波电容都有可能短路。
先拆CPU供电下管,打值短路,再拆滤波电容,拆下后正常,就是滤波电容的问题,替换电容后如下图:
换好后,打值正常了,上电掉电,悲剧然来是没有装CPU和内存,装上后触发电流1A左右,正常,到此维修结束,装上机正常进系统。
总结:细心的坛友可能已经发现不少问题了!
1.拆出主板后公共点未打值,直接上的电。
2.各大电感未打值(造成白拆了35V上管,浪费了时间,如果是最后拆的CPU供电上管将会浪费更多时间)。
3.CPU供电电路未仔细分析,直接按惯性先拆的下管再拆的电容
4.修得后上电触发未装CPU和内存,浪费了时间找掉电的问题。
仅供参考,维修需细心,成败再于忽略的细节。感谢大家的支持!!看完后多多加分哦!

 会员511323300鑫豆2023-10-11 17:32

一个。 + 5 很给力!

网友A:
维修确实是要细心,粗心会绕大弯子浪费时间。

网友B:
小小白进来学习了!

网友C:
楼主理论很强大,就是实践经验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维修确实是要细心,粗心会绕大弯子浪费时间。

是啊,今天这块大短在修板中应该是最好修的了,也是没注意细节多拆了不少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小白进来学习了!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理论很强大,就是实践经验不足

刚出校门,经验严重不足啊,不断总结中

网友D:
虽然走了点弯路,但分析过程还算是没错,图片也很清晰

网友E:
看来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好不容易 啊

网友F:
不错了,修好了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不算弯路!只能说是叉道。修的多了走的路自然就会直的。

网友H:
新手一般注意3个步骤:
                  1.先看外观(是否有管子被烧的痕迹等);
                  2.在量个公共点的阻抗是否正常(先修好短路);
                  3.在上电量电压;

网友I:
对于短路来说 维修还是很相对简单

楼主善于总结绝对是个不简单维修人

网友J:
烧鸡最快,每次烧鸡,都摸呀摸的,就修好了

网友K:
哪个电感短就烧那里忒快了

网友:
基础很到位!赞

网友:
引用 网友L:
学习了哈哈 不错啊楼主

感谢你的支持,大家的支持是我不断发贴的动力

网友M:
维修 修的就是细心与心静

网友:
基础是维修的基石

网友:
引用 网友K:
哪个电感短就烧那里忒快了

快是快 说不定会烧出更大的问题,尽量还是不烧机

网友N:
引用 网友J:
烧鸡最快,每次烧鸡,都摸呀摸的,就修好了

烧机是快,有时完全短路可能会烧会线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对于短路来说 维修还是很相对简单

楼主善于总结绝对是个不简单维修人

感谢版主的支持,在不断的总结中发现问题,才能更快的进步

网友N:
引用 网友H:
新手一般注意3个步骤:
                  1.先看外观(是否有管子被烧的痕迹等);
                  2 ...

是的,人人都知道的步骤往往是最容易忽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不算弯路!只能说是叉道。修的多了走的路自然就会直的。

是的,不断的总结积累经验才能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了,修好了就可以了

修好是结果,找出原因是进步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要把理论和实践结合好不容易 啊

多多修板,多多总结维修中的不足,才能融汇贯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走了点弯路,但分析过程还算是没错,图片也很清晰

在不断的总结中让弯路变得更通畅

网友:
引用 网友M:
维修 修的就是细心与心静

是的层主讲得非常正确

网友O:
慢慢来吧,急不了的

网友:
小白在此学习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烧机是快,有时完全短路可能会烧会线路了

你指的是短路测试点相连供电层线路烧断是不能进行烧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慢慢来吧,急不了的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步一个脚印,坚持总结,才能进步更快

网友Q:
虽然走弯路了,但是总结的很不错

网友R:
所以要胆大心细。

网友:
引用 网友R:
所以要胆大心细。

嗯,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引用 网友Q:
虽然走弯路了,但是总结的很不错

只有不断的总结才能发现问题,以便改正

网友S:
烧机方法也是可以的哈,主要是方法运用得当

网友T:
楼主每次发帖都会总结,我感觉楼主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修东西很有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S:
烧机方法也是可以的哈,主要是方法运用得当

不完全短路使用烧机是很快的

网友:
短路我更喜欢烧鸡,这样修起来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T:
楼主每次发帖都会总结,我感觉楼主的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修东西很有效率

善于总结,轻松维修,只有不断的总结才能不断的进步

网友:
确实租了喝多弯路

网友U:
我一般烧出个好板来。注意限压限流直接烧,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一般烧出个好板来。注意限压限流直接烧,简单明了

烧机必须得限流了,遇到完全短路的不限流烧的时间长了会出大问题

网友V:
不错.思路很重要。

网友W:
上管拆了可以直接上电吗 不会烧了供电芯片?

网友X:
上管击穿,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Y:
按维修思路修,可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Y:
按维修思路修,可少走弯路

是的,思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P:
你指的是短路测试点相连供电层线路烧断是不能进行烧机的吗?

如果是完全短路,摸发热的地方,这时是摸不到的,电流也没限制,死命的烧,就会把短路元件的板层线路烧断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不错.思路很重要。

有了思路,就能对症下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上管拆了可以直接上电吗 不会烧了供电芯片?

不会,拆下管,不拆上管会

网友:
引用 网友X:
上管击穿,待机电流多少?

是电容击穿了

网友Z:
细节问题确实是比较容易忽略掉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新手经验不足容易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的,人人都知道的步骤往往是最容易忽略的

是啊,越是简单的越容易被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Z:
细节问题确实是比较容易忽略掉的,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新手经验不足容易走弯路。

是的 所以要时时总结

网友:
我一般都降低电压烧机,楼主的方法安全多了

网友:
图纸上怎么分辨上下管,不会看笔记本这种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烧机是快,有时完全短路可能会烧会线路了

本人新手,后级短路就不会修了! 师傅让我们能不烧鸡就不烧鸡。  请问下什么情况下不能烧鸡,什么情况下可以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你应该打值不就知道了吗

开始没有,直接烧的机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了

网友:
刚出来  能这样总结了很不错

网友:
修得比较马虎,总结还是很到位滴~

网友AB:
看得再多也得自己多修才行

网友:
先打电感阻值 必打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看得再多也得自己多修才行

实践很重要

网友:
楼主讲得好,维修要仔细。

网友AC:
这个机器两个故障点   稳压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个机器两个故障点   稳压二极管和滤波电容?

是的,两个故障都是短路

网友:
都是这样慢慢走过来的。都有一个过程,怕的是到最后碰到稍微难一点的就不想修了就麻烦。

网友:
用不着这么满版拆吧?烧的出来

网友:
理论和实践都很重要啊,

网友AD:
如果是对地为0的话应该怎么烧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AD:
如果是对地为0的话应该怎么烧呢?

对地为0烧机无用,只能一个个拆

网友AD:
引用 网友N:
对地为0烧机无用,只能一个个拆

我看好多论坛高手都可以烧的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看好多论坛高手都可以烧的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弄的?

没完全短到0的,烧机坏的元件都会发热发烫的

网友:
分析过程还算是没错,图片也很清晰

网友:
刚入门笔记本电路维修,学习了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维修经验不怎么好,希望下次楼主,发帖会跟给力点,加油

网友:
前不久修过一台也是这个地方坏

网友AE:
楼主总结的不错,这机修的也还好,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N:
引用 网友AE:
楼主总结的不错,这机修的也还好,谢谢楼主的分享,希望以后多多发帖

会不断总结发贴的,以后还要多多捧场啊

网友:
努力就有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会不断总结发贴的,以后还要多多捧场啊

一定一定,会捧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烧鸡最快,每次烧鸡,都摸呀摸的,就修好了

有时候烧鸡发也不管用。我遇到一个大短是PCB板短路,你们都懂的,我拆了很东西,结果飞线才搞定

网友:
一般很少看外观  以后一定记住了

网友:
奸兄你又在灌水

网友:
是啊    成败就在细节,    修主板还是要多注意细节的好

网友:
干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

网友:
学习了,挺好的

网友:
第一步太危险了。绝对要禁止啊

网友AF:
这都是经验,吃一堑长一智 凶猛的成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F:
这都是经验,吃一堑长一智 凶猛的成长吧

分享出来,大家共同成长

网友:
终于学习到了,厉害的

网友:
谢谢楼主,我以是新手,错是免不了的,以后要小心

网友AG:
修板子 细心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修板子 细心很重要

修板修的就是一个细心

网友:
不算弯路,只是按步就班

网友:
懂得总结才能进步,赞你一个

网友:
楼主总结的很好,攒一个

网友:
学习很多 避免以后自己走弯路

网友:
一看  二摸  三打值

网友:
楼主很厉害了,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呢,甚至 还不如你呢

网友:
多多向老师傅们学习学习,讲的真好!赞一个

网友:
学习一下,O(∩_∩)O谢谢分享 赞一下

网友:
经验有了   理论不足@@@@晕

网友:
不走弯路的新手,还能叫新手么。。。

网友:
楼主不错了,善于分析与总结不足,不久的将来你就是高手。。。

网友:
总结的不错,一回生两回熟

网友:
确定是短路又不打各电感阻值,楼主一定是高手了,不愿打阻.

网友:
cpu i没事吗

网友:
太有帮助了

网友:
大短基本上都好修!

网友:
烧是最快的,只有你掌握好方法,

网友:
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大短电容坏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啊

网友:
学习了 受教了

网友:
看着迅维网实地学员一天一天的进步和发出来的精华帖真的是很激动,很后悔在现在的地方学习还交了不少学费 哎。。。。。

网友:
心细 心静 积累经验

网友:
每次接到大短的就感觉是送钱来的,不过也偶尔有搞不好的

网友:
你这种 方法 有点不可取,如果 是 CPU 上下管烧 引起的 大短路 ,直接通电 是摸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新手一般注意3个步骤:
                  1.先看外观(是否有管子被烧的痕迹等);
                  2 ...

有道理

网友:
太有用哟,谢谢楼主

网友:
总结的好啊,真心觉得有时自己白瞎了,走太多弯路,下次还是这样

网友:
小白进来看看

网友:
一看精华就是好东西。。。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大家的支持你

网友:
看看对大家都好

网友:
我是新手  看到刚才的还是举得 挺快的  不浪费时间  嗯 谢谢

网友:
楼主态度认真,学习了!

网友:
修的就是细心

网友:
我和你一样 新手 慢慢 来

网友:
学一学 这样的问题前几天也修到一个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了 下次遇到就有思路了

网友:
来 学习思路的

网友AH:
在磨练中成长。

网友:
思路对了,结果就不言而喻了

网友(2014-10-28):
需要铭记在心啊!楼主思路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在磨练中成长。

走的弯路多了,经验就丰富了

网友:
维修有你更精彩

网友AI:
其实维修这玩意 干了这么多年了 发现现在的机子越修越没技术含量了都是显卡  北桥坏啊  现在有点技术的维修还是修血945-PM45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其实维修这玩意 干了这么多年了 发现现在的机子越修越没技术含量了都是显卡  北桥坏啊  现在有点技术的维修 ...

刚毕业,修的板不多,还没有那么多经验总结

网友:
细心免于小手被烧

网友N:
被300V大电容烧了两个洞

网友:
维修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
烧板法还是少用的好吧,不过作为一个小白,一开始一定会犯错误的,这总有一个过程,一开始不可能全都想的那么周到,不过楼主修的还是不错的,支持一下

网友:
细节值得学习,记下了

网友:
短路就好 修啊 ,

网友N:
有些短路也不是很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有些短路也不是很好修的

是的 ,要 看是哪里的额故障啊 ,想公共点就好  修 一点啊

网友:
维修确实是要细心

网友AJ:
维修走弯路是难免的。

网友AB:
烧鸡只要电流控制的好,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J:
维修走弯路是难免的。

走的弯路都可以成为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烧鸡只要电流控制的好,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的

烧机必须得控制好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N:
被300V大电容烧了两个洞

所有得想个办法让小手免于被烧

网友:
学习了  我们也经常犯低级错误

网友AK:
我笔记本还没有入门,本来想等这个月主板课程结束后才开始学修笔记本,但是板子太少了,只好提前学习~谢谢楼主把一些容易被忽视的内容发出来。

网友AL:
看了各位楼主的维修思路,真是羞愧啊,我也在杭州培训学校学过,现在出来了却发现很多部会修,各位楼主    问下短路了测主板哪些公共点?? 还有个大公共点阻值正常是多少???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L:
看了各位楼主的维修思路,真是羞愧啊,我也在杭州培训学校学过,现在出来了却发现很多部会修,各位楼主     ...

共公点只有一个,另外再测各大电感,共公点一般400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K:
我笔记本还没有入门,本来想等这个月主板课程结束后才开始学修笔记本,但是板子太少了,只好提前学习~谢谢 ...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AM:
分享的同时也是给自己总结,相互学习。期待下次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分享的同时也是给自己总结,相互学习。期待下次的分享

会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分享的

网友:
思路很明确  学习一下

网友:
操作经验很重要,思维加习惯

网友:
白折了 不这样折你也找不到 是哪 你这样算不错了

网友:
修机器就要慢慢来的啊

网友:
拿到板子1.测公共点二极体值   2.测各大电感二极体值   3.  有电感短路的情况  判断出是电感前端还是电感后端短路    4.电感后端短路先拆电容  在去判断他的去路    5  .电感前端就先拆下管。

网友:
维修的过程没有顺直的路,故障现象总有差异,每个人的分析及思路不一样,往往是自己绕了圈子取得成功之后才知道有些是多余的过程,这很正常。楼主的维修已经算是很成功的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

网友:
烧鸡最快

网友:
这个烧一下就出来了吧

网友:
帖子写的好  有图有文字 的  我就没得耐心写这样的帖子

网友:
小小白是来学东西的

网友:
讲的很好维修就是要细心

网友:
学习学习.长长知识

网友:
新人       来学习了

网友:
确实是经验重要啊,学校是学不到这些经验的,都是在后期维修中总结来的。。胆大心细。。

网友:
这个很牛 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不用烧机大法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古人诚不欺我 维修一定要细心

网友:
细心很重要呀!!

网友:
对于短路来说 维修还是很相对简单

网友:
跟我第一次修板子有点像!!

网友:
学习,太棒了.
修电脑就是心细呀 多观察

网友:
新手这样已经不错了 做维修就要是胆大心细  理论实践相结合 修多了技术自然就好了 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楼主的耐心还是不错的,慢慢的机子修的多了,人在心细一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联想的机器但他的供电插口有个小板是独立的,通电短路,拆机找公共点通电测试,没有短路,但一插小板就短路,没法了,通电烧鸡,原来是一个稳压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