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机子修的莫名其妙

楼主(2014-09-28):
我是一个维修新手,昨天接到一个DELL笔记本,不亮机故障左看看,右看看,上看下看,都仔细看过了,就是看不出这本子的型号,没办法撤机看版号,才找出电路图。用电流表测得待机电流为0,电流一直上升到1.3就不动也没跳变,测待机电压3  5v正常,其他电压也正常,就是芯片组的集成显卡供电电感没电压,测上管PQ5  D极电压19V  S极电压没有,怀疑此管及PWM电路有故障,换了可怀疑的元件,结果PQ5  S极还是没有电压  故障依旧,接屏显示还是不亮屏,就是电压上到1.0左右就掉电,重复了几次都是这样,把板子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明堂,到今天早上再通电看看,居然亮机了,昨天搞了一天没有亮机,放了一晚上居然亮机了,修机修的我莫名其妙。亮机之后我用鲁大师一查,此机型号是SYSTEM INSPIRON N4120

网友:
待机为00000我去、、、你用的几位数的电源表啊!上升到1.3   怎么可能没有待机

网友:
是不是你CPU有问题啊?有些板子CPU有问题或不良会导致无显卡供电。

网友:
我用的是三位数的电源表,待机000

网友A:
亮机之后,我测PQ5  S极和电容PC23/PC37电感PL7还是没有电压 ,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你的可调电源真的要换了,都跑到1.3了,还显法示000

网友:
我的可调电源是新买的

网友A:
我上次碰到一个本子BENQ DHR400  用可调电源测有0.02待机,去测待机芯片的PWM场管,无3   5V待机电压,都是一些怪事。

网友:
其实之前不必这样麻烦去换芯片,首先要给笔记本放一下电!!!!可能就会好!之前我遇到一块板子,进水了,晒干主板之后,也是开机无显,放一下电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碰到一个本子BENQ DHR400  用可调电源测有0.02待机,去测待机芯片的PWM场管,无3   5V待机电压,都是 ...

笔记本的3V,5V是最好修的!

网友:
你的可调电源表头的灵敏度太低了

网友:
这种机器 必须测机
有时候确实有修不好  放几天自己好的机器(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机之后,我测PQ5  S极和电容PC23/PC37电感PL7还是没有电压 ,百思不得其解

是集显电压吧?听说进系统需要开启集显显卡的时候才会切换,才开启供电。

网友:
放几天就好可能性小吧

网友:
要用4位的电源就可以看见待机老

网友:
北桥或者显卡的故障导致不稳定呗

网友:
l楼主先换个可调吧,可能是板子有静电,你放一晚上就没有了,曾经遇到一个ibm的也是这样,前天晚上不跑吗,第二天就正常亮机了

网友:
戴尔机器   你懂得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放一夜自己好了

网友:
"亮机之后我用鲁大师一查,此机型号是SYSTEM INSPIRON N4120"
有意思!

网友:
楼主运气真的很好,我以前修到一个也是电流跳的很漂亮,但是不亮机,然后呢我就放在那两天没去动它,然后过了两天后没事做就重新拿来测,没想到还没测呢,竟然可以亮机了,真的是莫名其妙,搞不明白,倒底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这就好了,不知道有返修吗

网友:
这样故障楼主也许放一下CMOS电就会好的!或许显卡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