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N 开机掉电

楼主(2014-09-28):
新人求助,昂达H81N 开机掉电,确定电源没问题,cpu和电源风扇只转一下,然后就掉电,不知从哪里查起?有没有可能是CPU坏了!

网友:
拔了4P12V线试试,如不掉电的话,CPU供电问题

网友:
大多数都是CPU供电这块儿短路了。

网友:
还没有修过H81啊,,,

网友:
果断拿主板换新。保修绝对没有过!!这么新的主板!

网友:
如果cpu 主板12V短路 就用烧机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