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显卡花屏怎么搞呀。

楼主(2014-09-28):
现在新显卡太难搞了,花屏的,都测不出问题。加焊全失败。郁闷
显卡

网友:
什么显卡?

网友:
都修到不少这种问题了,显卡驱动装不上,一装上就蓝,黑屏的

网友:
修好的机会不大,有些换个新的就行了有些换了还是一样,又找不到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失败就算报废了!无配件可换,买来的都是拆机二手货。

网友:
是啊,现在花屏的都不好弄了,加焊主芯片不行就加焊显存,再不行就没办法了。

网友:
用风枪吹一下显程试一下

网友:
这样毛病的基本就是显卡主芯片废了

网友:
打下显存到显卡的数据线啊

网友:
加焊显存,不行就重植主芯片,还不行就报废了

网友:
新的显卡花屏不好搞,最好拿到售后去

网友:
难,高端显卡难上加难

网友:
显卡 没有什么可搞的了,芯片都加焊了,还有什么搞

网友:
460花了 测了显存位置 烤了显存花屏依旧 摘了显存花屏依旧 噗

网友(2014-10-31):
新的显卡找售后啊

网友:
这样毛病的基本就是显卡主芯片废

网友:
显卡芯片坏了,只有当废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