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iphone 4s 国行 有wifi 没有信号。

楼主(2014-09-28):
iphone 4s 国行 有wifi 没有信号,哪里的毛病?
iPhone

网友:
WIFI模块风枪220吹一分钟 可以用 但返修率高 换一个能多用几个月

网友:
找售后·····是一个无线信号都搜索不到吗,,,或者你自己把IOS系统升级到最新

网友:
无线模块坏了

网友:
WIFI模块风枪240吹一分钟 我用到現在半年多了!!

网友:
开关显示灰色的话,就先加焊了

网友:
芯片坏了啦,,换两个试一下啊

网友:
换一个芯片试一下。

网友:
吹吹就好

网友:
这个一般是WIFI芯片坏的。加焊一下看下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