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X/66G CPU 无电压 求老师指点

楼主(2014-09-28):
东芝TX/66G CPU 无电压。上CPU能触发开机但无电压,不上CPU不能触发开机。CPU供电芯片是ADP3208。按HP540的图纸看错不多是一样的

ADP3208 PIN26和PIN35无电压输出 触发PIN1开启脚有3.3V。有朋友说触发后PIN33输出1.5V电压,按线路看+V5A是直接供过来的不可能拉低,而且PIN28、33、37触不触发都有5V电压也就是+V5A供给的。另外ADP3208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A:
眼力不好,看不清楚图片里芯片的引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眼力不好,看不清楚图片里芯片的引脚呀

网友:
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啊,慢慢修 慢慢查呗

网友A:
25,36要有5V左右的电压,27,34后面怎么连接的看不到,所以电压无法确定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36要有5V左右的电压,27,34后面怎么连接的看不到,所以电压无法确定是多少,

25,36有5V左右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5,36有5V左右电压的

要不你把图纸上传吧,我下载下来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不你把图纸上传吧,我下载下来帮你看看

最新HP

网友:
楼主不好意思呀,这几天放假出去玩了,晚上回来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的维修思路

谢谢 解答

网友:
不用谢,希望可以帮到你,另外还需注意芯片与上下管控制极不能开路

网友:
看的不是很清楚,不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