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戴尔1440自动上电不亮机故障

楼主(2014-09-28):
戴尔1440 自动上电到1.0左右,然后“滴”的一声,(声音还挺大的)掉电到待机,看待机还挺正常的,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还真没遇到过这种现象,不过直觉告诉我,应该和CMOS电池有关,于是拆机,清CMOS,然后再试机,亮机了,我就装起来了,不过新问题来了,开机报错Time-of-day clock stopped ,应该和时间有关系,于是想在BIOS里面设置时间,可是按F2不进BIOS,无论按什么键都是报错,然后什么都不能用了,只能强制关机,好吧,继续拆机,量了一下CMOS电池电压,2.5V左右,还是它的问题,于是换了新电池,直接进系统不再报错。

网友A:
呵呵 这般秒杀

AMD的机器 CMOS电压是不亮机必查因素之一       秒杀 的简单

网友:
果断学习了啊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般秒杀

AMD的机器 CMOS电压是不亮机必查因素之一       秒杀 的简单

呵呵,版主见笑了

网友:
我就喜欢这样的秒杀了

网友B:
这个现像应该还有个小电容霉变了吧,记得装新的电池隔一会就只有2.7V了的

网友:
学习了 哈哈

我的泪为谁飞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C:
秒杀的可以!算是捡来的。

网友D:
多做了一次拆机 。应该心细点

网友E:
过段时间电池又没电怎么办? 返修要检查漏电,是电容吗?   另外 ,AMDE的2.5伏就不行了吗  我见过2.0伏还能用的

网友:
这样的秒杀很好

网友:
又多一个经验了

网友F:
真行 经验宝贵的!

网友G:
秒的好啊。这种机器就是送钱的

网友H:
楼主高手啊,不过coms电池2,5v 应该不算低啊,也会赵诚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像应该还有个小电容霉变了吧,记得装新的电池隔一会就只有2.7V了的

是吗?也是这个机器吗?我还真没注意,今天再看看。

网友:
呵呵,要注意用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秒杀的可以!算是捡来的。

嗯嗯,是的,我就喜欢搞这样的机器,没技术含量,不用费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做了一次拆机 。应该心细点

是的,应该装硬盘试机的,吸取教训。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过段时间电池又没电怎么办? 返修要检查漏电,是电容吗?   另外 ,AMDE的2.5伏就不行了吗  我见过2.0伏还 ...

不知道呢,这个就不行,换了新电池才可以,估计还有漏电。

网友:
希望不会返修

网友:
多看就能长姿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行 经验宝贵的!

你们迅维学员那真不是盖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秒的好啊。这种机器就是送钱的

确实是,不过不可能天天碰到。

ywl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高手啊,不过coms电池2,5v 应该不算低啊,也会赵诚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我也觉得电压不低,不过就是报错,只有换新电池了。

网友J:
可以可以,学习一哈别人的经练

网友K:
修机器 ,一般都是先看电池,说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机器 ,一般都是先看电池,说bios

一般都是这样,不过有时电池问题会比较特殊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可以,学习一哈别人的经练

互相学习,一起努力!

网友L:
以后注意了,中,,,,,,,,

网友M:
哦,这个机器发霉的电容会漏电我还不知道来。我也收获了

网友N:
没测试一下不装电池看看是什么现象啊,多测点数据,方便以后维修

网友O:
AMD的机器 CMOS电压是怪胎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P:
楼主的思路和分析都很清晰,也没走弯路,要是换我的话可能要走很大的弯路。有了楼主这篇帖子相信不会有人再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是,不过不可能天天碰到。

天天有是不可能的了,偶尔有一两台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秒得那个爽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像应该还有个小电容霉变了吧,记得装新的电池隔一会就只有2.7V了的

一般情况板子没问题再差的电池也能用3-5年

网友Q:
是有东西 漏电了

网友:
2.5V都满足不了她

网友R:
前几天遇到一台华硕忘记型号了,CMOS电池没有电压到0.7左右补上电池马上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后注意了,中,,,,,,,,

呵呵,自问自答。

网友:
引用 网友M:
哦,这个机器发霉的电容会漏电我还不知道来。我也收获了

我也不知道,不过没看见有发霉的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没测试一下不装电池看看是什么现象啊,多测点数据,方便以后维修

不装电池也能亮机啊,好像没有别的什么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O:
AMD的机器 CMOS电压是怪胎

对的,这个真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思路和分析都很清晰,也没走弯路,要是换我的话可能要走很大的弯路。有了楼主这篇帖子相信不会有人再 ...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S:
这是白捡了,我也遇到过好像有一款没有点就不亮机忘记型号了

网友:
呵呵,多希望天天有这样的秒杀啊

网友:
修得多了,就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是有东西 漏电了

不知道呢,后来试机没问题。

网友:
coms电池  一大福音

网友T:
之前有碰到一款ASUS的具体型号不知道了,小电池没电不跑码,换个电池就OK了。

网友U:
AMD的机器 CMOS电压是不亮机必查因素

网友V:
秒杀的可以!算是捡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是白捡了,我也遇到过好像有一款没有点就不亮机忘记型号了

有这样奇怪问题的就可以考虑清CMOS。

网友:
引用 网友W:
佩服你,好资料。

呵呵,我是碰到点上了。

网友:
必须的,运气好。

网友:
有的机器都可以,有的就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R:
前几天遇到一台华硕忘记型号了,CMOS电池没有电压到0.7左右补上电池马上亮机

CMOS电池的问题不少呢,尤其是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T:
之前有碰到一款ASUS的具体型号不知道了,小电池没电不跑码,换个电池就OK了。

华硕的机器电池问题也很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AMD的机器 CMOS电压是不亮机必查因素

是的是的,AMD的就那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V:
秒杀的可以!算是捡来的

希望天天有这样白捡的机器。

网友X:
学习了 都算灌水  说什么不算  楼主都么发话 你着急的P  皇上不急太监急  你妹的  不让来学习还是怎么地  心胸狭窄成不了大事的一个

网友Y:
我更喜欢的不用拆机就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更喜欢的不用拆机就秒杀

呵呵,那也不是硬件的问题啊,我也喜欢。

网友Z:
学习了,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
2.5V一般换可以哇

网友AA:
看到楼主秒,都急得慌,我怎么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呢,

网友V:
引用 网友I:
希望天天有这样白捡的机器。

哪里有可能 现在客户越来越精了 换下来的东西都要拿走

网友AB:
DELL的机器COMS一定要看。。

网友AC:
嗯,DELL的机器是容易出这样的故障,楼主秒杀看来经验丰富

网友AD:
反正我遇到不少AMD的板子电池没电不亮机的。。。台式的板子也一样

网友AE:
楼主高手啊,不过coms电池2,5v 应该不算低啊

网友AF:
经验和理论同样重要

网友AG:
这般秒杀啊,果断学习了

网友AH:
楼主的经验多呀,一下子就知道是电池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种问题才叫秒杀

网友:
呵呵呵,。,。。这就是秒杀。。。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Z:
学习了,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可以尝试一下

就喜欢这样的问题,简单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X:
学习了 都算灌水  说什么不算  楼主都么发话 你着急的P  皇上不急太监急  你妹的  不让来学习还是怎么地  ...

呵呵,这位小兄弟有才。

网友:
有些机器这个电压时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学习了,呵呵!!!

互相学习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A:
看到楼主秒,都急得慌,我怎么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呢,

这种秒杀的碰到的还是少

网友:
引用 网友V:
哪里有可能 现在客户越来越精了 换下来的东西都要拿走

是吧,是不是都被咱们忽悠精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DELL的机器COMS一定要看。。

哦,是的,很多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C:
嗯,DELL的机器是容易出这样的故障,楼主秒杀看来经验丰富

修得多了,就有这个赶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反正我遇到不少AMD的板子电池没电不亮机的。。。台式的板子也一样

AMD的机器,CMOS电池问题多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高手啊,不过coms电池2,5v 应该不算低啊

这个没准,有的机器就不行,有的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经验和理论同样重要

理论联系实际,多看多学,多观察。

网友:
呵呵,一看你就是新来的吧,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措辞!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般秒杀啊,果断学习了

这个秒杀不用动脑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H:
楼主的经验多呀,一下子就知道是电池的问题,学习了

修得多了,自然就知道了,要是你修个十年八年,一看电流就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好修的机器 为啥都让你们碰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这般秒杀

AMD的机器 CMOS电压是不亮机必查因素之一       秒杀 的简单

版主,他这个可不是amd的呀。。搞错了吧,

网友:
这不是 AMD的芯片组,理论上不该是因为cmos电池低导致的故障吧,如果适配器插入+3.3V_RTC_LDO,会给vccrtc 供电的。这时cmos电池是不用的,理论上不是他导致的掉电吧,不知道楼主这么想,还有版主断定 amd 太仓促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O:
AMD的机器 CMOS电压是怪胎

看贴不细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