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P700不定时掉电

楼主(2014-09-28):
今天接了一台东芝P700,版号:PBQAA LA-7101P  HM65芯片组。故障为:不定时掉电,温度正常。不知道有没有谁遇到过,在迅维网也搜了,有好多这种现象,但都没解决方案,哪位大神可以分享一下!!!823319728,此机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喇叭有时会吱吱的响,外接也会,换了声卡还是一样!

补充内容 (2014-10-6 12:01):
两个问题都解决了,换HM65的桥!!!

网友A:
掉电后还能马上再次触发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呀,期待大神路过

网友:
最烦的就是不定时的,难修啊

网友B:
这个先要排除温度过高保护的因素。然后用示波器监测各路供电,看是哪一路先掉。通过这种方式应该可以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一点见议,不一定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先要排除温度过高保护的因素。然后用示波器监测各路供电,看是哪一路先掉。通过这种方式应该可以判断是 ...

其实思路是对的,但是不定时掉电,有时一下午都不会掉,所以这个不好去对比的!温度50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掉电后还能马上再次触发吗?

可以再次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思路是对的,但是不定时掉电,有时一下午都不会掉,所以这个不好去对比的!温度50多度!

这种机头大。

网友:
若能再次触发,可能是某个电压不稳或缺失引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