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电阻消失了!3842电源芯片的R14和R27都是多大的?

楼主(2014-09-28):
接到一个惠普喷墨打印机的电源无输出,客户没拿机器来,不知道是hp什么型号的打印机了!
这电源上标的输出是32V和15V电压输出!后壳上标的是:电源转换器 0950-4397
等客户走了拆开才发现,开关管三通了!3842炸了两个缝!0.33的电阻烧糊了!
电源板背面两个电阻R14,R27竟然烧得连焊点都没有了!还有个贴片的Q3肩膀没了!
上网查了好多关于3842的电源图,也没找到有带电阻R14,R27的一样的电路图
哪位大师知道或修过这样的电源,有图纸给一个最好了!能告诉我电阻R14,R27是多少也行!
兄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实际采用同一芯片的电源初级电路基本相似,你可对照实物画出这两个电阻的确切位置再参照资料中的电路图确定阻值。要想找跟实物一样的图纸,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采用同一芯片的电源初级电路基本相似,你可对照实物画出这两个电阻的确切位置再参照资料中的电路图确定 ...

哦,明天研究研究,我画不好电路图,画过可难看了!我还是按你说的照图纸找相同位置的电阻试试吧

网友:
搞一个电源模块就解决问题了···看下后级有没短路

网友:
费这么大劲,能挣多少钱,还不如买一个呢!

网友:
这不是钱的问题,搞技术的癖好!这个没图纸真的不好修

网友B:
找个3842图纸对照一下不就行了  。原图哪里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3842图纸对照一下不就行了  。原图哪里有?

张老师变年轻了?吃的什么药?好长时间没见你上论谈了!

网友:
张老师变年轻了?吃的什么药?好长时间没见你上论谈了!

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没时间上网。

网友C:
有的喷墨打印机很便宜,维修费高一点都不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的喷墨打印机很便宜,维修费高一点都不修

这电源能修好的话收50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能修好的话收50元呢!

修打印机,50元还高呀

网友:
没电路图不好整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