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C305,处理器250U能换什么CPU升级?

楼主(2014-09-28):
联想一体机C305,处理器250U能换什么CPU升级?
处理器:        AMD Athlon(tm) II X2 250u Processor(AM3,938针)

能不能升级成 X4 605E同样AM3,938针。

有人说不能开机,说一体机品牌机不支持
有没有兄弟给个答复,不能升级的话最高能换成什么U?

网友A:
X4-640,645,955可能散热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X4-640,645,955可能散热成问题。

我想换 X4-600E,605E ,45w功耗,但是有人说不能开机,就没敢定cpu
你说的U都不是低功耗的,的确散热是问题

网友B:
最新BIOS会有支持表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新BIOS会有支持表说明吗?

去联想官网找不着bios从哪下,更别提说明了,百度一圈说去联想维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