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INTEL QG82945GME和QG82945GM能互换吗??

楼主(2014-09-28):
请问INTEL QG82945GME和QG82945GM能互换吗??

网友:
能吗?请问哪位大侠换过的?!

网友:
有没有人知道啊!?

网友:
可以吧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能确定吗?

网友: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
估计不能代换

网友A:
可以换的,我之前换过,而且卖芯片的也说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换的,我之前换过,而且卖芯片的也说可以通用

真的吗?谢谢你!!

网友:
我在HP 520上测试了,可以代换!

网友:
GM可以替换G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