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器驱动板主芯片更换有问 !

楼主(2014-09-28):
各位大神   问一个问题  显示器驱动板主芯片更换是不是要往新焊上去的主芯片写上程序   还是说程序就在bios芯片里面而已  高手赐教 !!

网友A:
看什么板  大多数都是在BIOS芯片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什么板  大多数都是在BIOS芯片里

那也就是说一般的驱动板更换主芯片是不用写程序进去的  就直接找相同型号的主芯片更换就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也就是说一般的驱动板更换主芯片是不用写程序进去的  就直接找相同型号的主芯片更换就好了吗

是的!程序在BIOS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程序在BIOS里。

嗯嗯 谢谢了!!

网友D:
如果购买时,已经这写入就不用写入啦,否则,就得写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购买时,已经这写入就不用写入啦,否则,就得写入吧

那就是说从不同型号的驱动板上找到同型号的主芯片不能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