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90 开机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4-09-28):
联想B590 开机 进系统掉电   谁修过这种故障  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A:
拆散机看看说不定有惊喜呢?

网友B:
这款好像和B470的差不多吧,,可能小贴纸下面有腐蚀、
或ec  bios 刷看看

网友:
看看进BIOS掉电不掉电赛,就可以晓得哪个地方的问题老

网友:
不装 硬盘没有任何问题
一进去系统 就马上关了

网友:
大哥  你这不是维修资料帖啊   应该选择求助帖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的故障点有几个,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一个是BIOS程序出问题了,重新刷写BIOS;一个是EC有问题了,重点查CPU过热保护和显卡过热保护信号;一个是CPU供电滤波电容容量变低,可能是因为长期高温工作引起失容,如果有NEC大电容,先换6个6.3V/330uf的钽电容试试看;最后一个是哪一路供电在进系统时由于电流过大引起保护,这有可能3V5V也有可能是1.05V等电压,这一路的负载不良了。查查看吧兄弟。

网友:
这款机器不是待机芯片附近有个电容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散机看看说不定有惊喜呢?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散机看看说不定有惊喜呢?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好像和B470的差不多吧,,可能小贴纸下面有腐蚀、
或ec  bios 刷看看

学习、、、、、、、、努力、、、、

网友:
楼主修出来没有分享下啊

网友:
裸机测下,这种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上次维修和你同样问题  不过负载问题导致掉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