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usb线失误后,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有5v,d+d-500多欧,vcc对地短路

楼主(2014-09-28):
      diyusb线失误后,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所有口(前置,插针,后置)有5v,d+d-对地580多欧 相差20欧,所有vcc对地短路,怎么一个口接错所有的口都烧成一个故障了??不是每个口都有独立电路保护吗?需要查主板那部分啊?
重装系统多次肯定不是系统问题。

网友:
南桥热吗?有可能南桥损坏。

网友:
你把VCC短路修好估计就OK了,VCC短路了肯定不行

网友:
只能先修5 v了。有了5 V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
南桥内的USB控制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