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修DELL N4110 不开机

楼主(2014-09-29):
前天,一个老客户拿来一台DELL N4110笔记本,说莫名其妙开不了机了,之后一问三不知(问这一招没用了),当时插上电,按开关,电流上一下,估计到0.01多点电流,开机呼吸灯闪了一下就灭掉,心想可能开机电路断路,以为捡便宜了,由于手头正修另一台电脑,就跟客户报价说明天过来取吧。
晚上开机一测,发现公共点电压正常,心想,麻烦了,要全测过去。。。
拆机,先观察下有没明显的痕迹,五分钟后,接着失望。。。(望这一招没用了)
祭出我灵敏的鼻子,三分钟过后,接着失望。。。(闻也不行了)
切吧,切脉吧!!!!!!!!别以为我想不开:(…..
因为开键按键后有上电流,就没想开机按键的问题,先测各电感对地,大失所望。。。
敌人在哪里啊????
从问题的源头来吧:开机键,先看图纸
测后发现第三脚正常3.3V,可是第一脚+5v_sus无电压,呼吸灯也无电压,一直按开机键也不动,找+5v_sus的产生电路吧。。。经过查找、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终于找到+5v_sus的产生电路了
PQ23第四脚,没电,1256脚有5V,第三脚0VPQ23是高电平导通,需要+15V_alw为高,看到15V,想起了传说中的自举升压电路,已经好久没见到了,查下图纸,果然是:
PQ201脚,无电压!拿下PQ20,测悬空的第一脚,15V!!!难道敌人就在这里??心中窃喜,翻我的料板,竟然没有一块有这个芯片的!!!明天去华强北买个吧。。
第二天,找小弟去电子城买10ddta114Yan,小弟真有本事,竟然买了二十个还不掏钱,回来报告:我今天被MM劫色了倒,我倒觉得是MM有同情心,看他长得这么丑还穿得这么破,不忍心吧。。。。他暴怒道:换了也烧坏!!!
被他言中了!但不是烧坏,是原来的根本没坏!换上新的三极管,还是不工作,与昨天测的结果是一样一样的。。。
这个芯片的导通受控于PQ21,看下吧PQ21需要导通低电压才能让PNPPQ20导通。须要alw_on为高电压。同时+5v_en1也要为高电压。
查图纸,发现是IO出来的,切断线,是高电压,按下这路吧。。。查+5v_en1:同样也是高电压。。。。我滴妈呀。。。电压都是对的啊!!!一下慌了神。。。小弟看不下去了,摇头听音乐去了。。。老猫岂能被几个纸老鼠骗到?等我查出来,你就来不及看了!!!
再从头想想,在+5v_sus产持电路中,没电,MOS管没坏,现在假设+15V的也没坏,那么是不是sus_on是低电平了?+5v_alw2是低电平了?
一路一路断线找:sus_on高电平,+5v_alw2也是高电平。。。
还有哪种可能啊?!!!苍天真要我死吗?出去转转,抽个烟吧。。。
抽烟时突然灵光一现,难道+5v_sus 是被拉低的?一步步查下去吧。。。N久以后,在PU4电路中,发现这个电路根本没有工作!
取掉这芯片,测+5v_sus,有电了!!!有电了!!!!黑暗中一道闪电掠过,照亮了整个大地!!!芯片坏了还是过流过压保护了呢?
先测电容,到蜂鸣档一顿猛戳这芯片周边电路,哈哈,敌人举起双手出来了!原来是PC62短路,PU4被保护了停止工作了,再放大一下看这个电路和元件吧:
拿到PC62,焊上PWM芯片,接上电源,哇,电流跳变来了。。。。OK,大叫一声:徒弟你个XX,过来装机。。。
右边的跳变才是,左边那个是正在装系统的电脑。。。
写了两个小时,求加分
附上图纸: DELL

网友:
先占一楼,上面有两个错误:
一:开机灯闪下就灭掉,不可能是开机电路断路,有可能是当时正修的一台机在脑中逗留的错误想法
二:拿掉PC62,不是“拿到”

网友:
学习了,楼主写的很详细。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楼主辛苦,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给力速度加分

网友:
简单来说是一小电容 短路保护导致上电就掉
不过这么小的东西难找

网友:
。。。第一次见把灯作为出发点的

网友A:
楼主难道把PWM芯片拿掉就没烧东西吗  还是把高管也取下了  如果高管没有取下来就直接把PWM芯片取下加电你肯定会听到电流表啪啪的声音的

网友:
这种小部件问题 没图纸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思路分析很好,不过却走了弯路,犯了不该犯的错误,那就是板到手没给电感打值,如果打值了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了。总的来说帖子写得不错,电路分析很清晰,给你加5分,继续加油吧。

网友B:
这里PQ20第1脚无电压,楼主也可以直接可以用镊子短接3和1脚也可以判断此三极管故障,在前面相连的PQ21三极管工作状态正常的情况下。

网友:
这颗电容短路了 打CPU电感的值没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难道把PWM芯片拿掉就没烧东西吗  还是把高管也取下了  如果高管没有取下来就直接把PWM芯片取下加电你肯 ...

建议这里楼主先测量下PU4芯片本身供电脚的电压或工作条件再判断外围相连电容故障。

网友:
这类的打值打不出来吗?还是忽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PQ20第1脚无电压,楼主也可以直接可以用镊子短接3和1脚也可以判断此三极管故障,在前面相连的PQ21三极 ...

你的维修思路总是这样,强制进行的。 人家电压过不去你就强行让他过去,这样子有用吗?  这种带电阻的NPN三极管的导通条件是基级小于集电级。 你懂吗? 呵呵。。

网友D:
楼主画工无法直视,思路清晰,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
小小白进来学习啦

网友:
恭喜 最后搞定

网友:
有料板还是好修点   要不然有时也是他的问题  换错了也不行啊

网友:
技术不错哦 支持下

网友:
停不容易的

网友:
再从头想想,在+5v_sus产持电路中,没电,MOS管没坏,现在假设+15V的也没坏,那么是不是sus_on是低电平了?+5v_alw2是低电平了?

SUS_ON高电平 PQ16B导通   使PQ16A截止。15V顺利到达PQ17 和PQ23

看你这个 难道+5V_alw2要是高电平,

网友E:
难道 +sus_on高电平 以后  +5V_alw2不是为低电平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下

网友:
都写成作文了。维修历程相当详细

网友:
有示波器这个问题五分钟应该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 +sus_on高电平 以后  +5V_alw2不是为低电平

+5V_alw2,总是高电平才对!!!!

网友:
一直不清楚各大电感的正确阻值是多少。。

网友:
思路清晰,赞一个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楼主难道把PWM芯片拿掉就没烧东西吗  还是把高管也取下了  如果高管没有取下来就直接把PWM芯片取下加电你肯 ...

第一次听说拿掉PWM芯片还会烧高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画工无法直视,思路清晰,赞一个学习了

鼠标写的,见笑见笑~~

网友A: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听说拿掉PWM芯片还会烧高管~~

呵呵 没必要和你说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 没必要和你说下去

取掉芯片记得用0.5A以下的电流去加电,你可以试下会烧不,你的可调电源你从来就没用到电流调节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呵呵 没必要和你说下去

再说了,计算机常用MOS管,一般都耐50V到60V的电压,又不是在高压高耗能电路中用,不用怕,还有,如果突然来了高压:一个大雷打中,G级不悬空也照样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说了,计算机常用MOS管,一般都耐50V到60V的电压,又不是在高压高耗能电路中用,不用怕,还有,如果突 ...

随便找个N管耐压资料
N管小点的也有30V

网友:
加电就掉肯定短路了   楼主大意了

网友:
楼主文字功底了得!!!!!!!!!!

网友:
不错的,需要点耐心和实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维修思路总是这样,强制进行的。 人家电压过不去你就强行让他过去,这样子有用吗?  这种带电阻的NPN ...

抗压能力挺强!  还给你加了5分呢  哈哈。

网友:
  加不了分了。 不过从开机键入手修故障倒是值得学习呢!

网友(2014-11-14):
学习了,还是先易后难吧,先量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