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I5G31-L V2.0不认声卡的心酸

楼主(2014-09-29):
手上一块梅捷I5G31-L V2.0的板子,不认声卡心酸路不好走哇。
废话不多说,当时没拍照下次发帖一定拍下上传。
原板声卡IC型号为ALC662,上家有修,不认声卡首先测量供电1、9、25、38等PIN,1、9品电压3.3V,正常。
25、38PIN电压5V,正常。
摘掉网卡IC打5、6、8、10、11等PIN的对地阻值,平均为430,正常。
更换声卡IC,将料板上好的ALC662换上后进系统发现还是不认。。。。
示波器测量5、6、8、10、11等PIN的波形均不正常。。
既然发送波形不对跑线路到RN33排阻,换排阻测量,扔不正常。。。。。换桥!!!!
多么希望能换好啊,可惜,涛声依旧!!!!
翻看别的同型号主板发现不止有ALC662这个型号的IC,还有ALC883型号的IC,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换了一个!!!!!
当当当当!!!意外出现了,竟然好了,纳闷了,我想问下谁设计的这个板子这么缺德? 一个版号两个型号的声卡IC????

网友:
桥都换了,不容易。

网友:
原来是662 的话 换成好的662 不可能不好用,除非  人为给你换了

网友A:
你不说上家动过吗,也许是上家把IC换了呢

网友:
芯片问题排除,确实可能上家人品问题

网友:
还是感觉是板子的问题,因为我这边修的是通货,同版号的板子也有,对比看了下同版号的好板子,662的声卡IC,可以用。SO。。。。

网友:
直接加个PCI声卡不就OK了 搞得那么复杂

网友:
如果加PCI就OK的话你还修什么板子?纳闷哦

网友:
波折很大啊,遇到无良上家了。

网友:
也许后换上的是坏的呢?

网友:
后来我换上的662不是坏的,又换到别的主板上可以用的。闹不清楚到底什么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上家动过吗,也许是上家把IC换了呢

很有可能  !

网友:
前天也修一块主板,ALC662芯片系统能识别,驱动也正常,就是没声音。换了两个芯片也不行,音频管理程序也能检测到插头插入与拔出,但就是没音。最后加一PCI8738声卡了事。

网友:
没有声音可能是声卡连接接口的电容坏了,不一定是声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