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贴片三脚管上面印着 K77 ,哪位知道是这是什么管,有代换的吗?

楼主(2014-09-29):
   这是三星 S19A330BW屏的模拟板,印有 K77 的贴片三脚管。输入由DA1117芯片输出一个 26v,K77左脚输出一个10v电压经电感供给屏所有10v供电(又脚为空悬).找过很多板都没这个代码的管

网友:
BTA750,可用K79代换(BTA1000)。。。
屏板的上贴片代换真的狠难找,一般板子都找不到。。

贴片型号查询文件。。    pan.baidu.com/s/1o6kbz8u

网友:
看 那个标应该是二极管啊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BTA750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oZfcZ4Wxf7k-KZhjdLe

网友B:
看看在它附近还有一样型号的件不!或者按照它的道理去其他板上找个试试!这样的贴片都查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BTA750:

嗯,我只在淘宝上见到是 BAT750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在它附近还有一样型号的件不!或者按照它的道理去其他板上找个试试!这样的贴片都查不到!

是的,特别难找到。我拆了几张最新款的屏都没这个见鬼的原件,淘宝上归类为三极管,但在这个电路中明显是二极管,26v直接降到10v!

网友:
好了,谢谢大家热心参与——谢谢

网友:
没有这么大压降的管子吧?看标示就是一个二极管

网友C:
如果是二极管输入和输出压差为什么有16V?

网友:
二楼分享的资料很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二极管输入和输出压差为什么有16V?

输入的电压是由SM4106,但输出的也要进入SM4106。SM4106没资料查

网友:
~~是否有哪位正在修 三星 "330BW系列的屏,或者手头方便开启显示器后测量一下这个'SM4106 输出的给K77的电压是多少,K77输出又是多少。我去掉K77不敢贸然加点——没有SM4106 IC的资料!

网友:
帮你顶。我也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