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屏暗,

楼主(2014-09-29):
收到一台机器,不加电,拆开发现HM65明显烧个洞,换了一个可以开机,就是屏暗,没
,后又刷了BIOS 加焊了显卡,又换了一 个HM65,结果还是屏暗,啥 问题
显卡

网友:
查下屏接口电压

网友:
屏接口有木有保险啊,量下有没有给烧断了,保险坏了就会暗屏

网友:
查屏供电啊,换一张屏试试,还有休眠也会造成暗屏

网友:
暗屏很好修的 查背光升压电路条件 总比动显卡来的好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换屏 换屏线 查屏电路

网友:
保险坏了就会暗屏

网友:
要不然改下吧

网友:
从led屏 拆个板子下来 然后改到你的屏上

网友:
测试屏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换屏试一下 在看电路

网友:
两个3.3看看正常不

网友:
随便拉个3.3V飞过去吧,你也够折腾,就不怕没事搞大了收不了场

网友:
不会无缘无故的烧个洞的,查一下屏背光相关供电,应该不难

网友:
一般遇到短路。屏供电保险一般都会烧掉你查下,如果没有断。你可以查3.3V电压。

网友:
暗屏很好修。把35脚弄个3.3V就行了试屏的35脚

网友:
屏幕上 6 5脚连起来

网友:
HM65的桥你都搞定了,暗屏还能难住你?

网友:
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

网友:
多判断下啊,看看外接显示不,冲动是魔鬼啊,人为故障出来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