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00 L536 掉电维修。

楼主(2014-09-29):
东芝L500 L536 掉电,换大电容不行,换51620  不行 ,最后换Q28  搞定,不明白为什么1.05 v 还能正常产生。

网友:
楼主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诸司马技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Q28没有完全坏掉,可能性能不良了

网友:
什么东西的  都没有真相在

网友A:
是的,我也修到过这样的一个掉电,换Q28好的

网友:
应该是Q28性能不良吧

网友:
性能不良吧,,一热就不行

网友:
联想也出现过这种问题    挺多的

网友:
这么隐秘都能发现   牛

网友:
无图无真相呀。高手上图呀

网友:
怎么确定是Q28的问题呢

网友:
用示波器打过吗?抓波试试啊,我有个N5110不定时掉电,打各电感波形都没问题

网友:
你也上个图片下次  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我也修到过这样的一个掉电,换Q28好的

怎么想到要换q28  只是一个转换管

网友:
前天刚帮人修了个宏碁4736G的机子,到WINDOWS滚动条掉电,PE也一样,换大电容好了。

网友:
这么牛 简单明了有图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