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显示器开机一秒即灭,新手求助。

楼主(2014-09-29):
一台AOC 22的显示器 开机一秒即灭,电源灯为绿灯。

初步判断为电源板,拆开检测电容 发现高压部分一个25V 1000uf的电容两头导通,没有充放电过程。果断换了。  换了之后上电测试 秒灭现象消失,但是试机时发现显示会花屏,但不是很厉害 。

到第二天继续试机问题还原了,秒灭!!!再测相关电容,没发现什么问题各项电压也正常。

火了,干脆直接淘一块一样的板子换上。问题还是依旧。

难道是驱动板问题?????不解啊

灯管测了是没问题的,

求老鸟赐教,求思路。我是菜菜菜鸟啊!!!

等会换个通用驱动板试一试不知道会不会好。

但是屏定义不懂。。。。。。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

网友:
25V 1000uf的电容两头导通,取下测焊盘两端是否导通,应该换电容是对的,花屏你把屏线两端清理下应该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两种可能,驱动板没发出开启信号,高压板没接收到开启信号。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试,刷个程序

网友:
看看驱动板到屏的排线

网友A:
换高压板试试,高压部分保护了

网友B:
灯管 你是怎么测的是好的

网友:
高压板  或者灯管   你得找个东西测试下

网友:
已修好,我直接在去保护了。oz9938第三脚的电容换了个100欧的电阻。电源一体板是淘的换上,板子是没问题的。灯管去保护后没发现有灯管偏暗或不亮。只是去保护后屏有点闪,不知道问题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 你是怎么测的是好的

点灯啊,用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高压板试试,高压部分保护了

我没辙了,直接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高压板试试,高压部分保护了

换了个高压条,有两根灯管不亮。 但是用原装去保护的就不会,全部亮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既然灯管没问题,那问题就是高压板损坏

网友:
拆开屏  看灯管接口吧  有的测试灯管的设备   是测不出来灯管接头虚焊的

网友:
是不是要把电源板的电容都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