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3T 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4-09-29):
P5P43T故障:无复位。南桥供电:0.9v。这个电压一开始没注意。以为差不多1V是正常。
维修:南桥供电由L324控制。。324都知道了。。查这个正脚输入电压为O.。。查图纸是由3VSB分压而来的。。仔细看分压电阻腐蚀断开,板子都是小黑电阻没有标示,直接找分压计算器算3.3出1.5的电阻用103和822换上。上电OK!
写的很简单。实际维修更换场馆,怀疑南桥坏拉低,换过南桥!!现在发帖都是来要分的!!我也别客气了。。

网友:
楼主很强悍,台式主板都有点位图,厉害

网友A:
一般北桥是1.1V 0.9楼主为什么会察觉不对劲啊,如果是我就忽略了,就完蛋了 这个板

网友:
此点位图中的PR501和PR502是不是分压电阻呢?

网友:
最烦就是遇见腐蚀的主板

网友:
如果板子多了就好了,可以在没有修好的一样板子上面拆

网友B:
L324控制输入电压有了。那南桥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C:
问下楼主的点位图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
没图纸腐蚀的主板就不好查了

网友:
也不怎么划算了 换错了南桥,台式主板便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北桥是1.1V 0.9楼主为什么会察觉不对劲啊,如果是我就忽略了,就完蛋了 这个板

是南桥供电。。。该是1.5和1.两个。。开始也没注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楼主的点位图什么软件打开

TSICT..............

网友:
引用 网友B:
L324控制输入电压有了。那南桥电压应该是多少?

南桥电压应该是1.5V左右。

网友B:
TSICT  是不是要修改时间的。有没有不用修改时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TSICT  是不是要修改时间的。有没有不用修改时间的。

不需要吧。。我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吧。。我记得

我从论坛上下载几个点位图,都不知道怎么用,怎么打开呀?麻烦指导一下吧,谢谢

网友:
首先TSICT是打开华硕点位图的,打开这个软件,从文件处打开你下载的华硕点位图

网友:
华硕的点位图还是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