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地说理去,说说最近修的2个本

楼主(2014-09-29):
一个是朋友的,明基R55V,  故障现象:花屏,进系统显卡驱动打不上去了,  也不收费,哎 ,做个BGA就好了,7400显卡,和我收那台DELL D620一样的,当时那台是加焊用了一个月,坏了 再加焊,上电0.3就掉了,订了个新的上去 好了。。。。
这台竟然也这样,本来就不要钱的。重植吧,忙活半天,还是一样啊。   最后没办法 找出图纸跑吧,一看不出CPU供电,看了下图纸  开启有电压,开启关联HWPG   广大的时序啊,  往前测吧 最终测没内存电压,,  内存离他 十万八千里啊,怎么把内存干坏了呢,我很不理解。。。

MAX8632,最终结果:1脚无电压,没找到PR49,也没找到板子上的点,飞线解决,他妹。。。。。。。。。。。。。。。。。

第二台,三星R25      本来是给人家定个风扇,今天风扇到了,换上去,装完,开机  半天没进去系统,滚动条一直滚滚滚,,关机再开   完,。 不开了
电流1.0    我是满脑子无奈啊,市场内的啊,本来风扇就没加几个钱,  不过 给他家修了几个I机器 都挺歪歪  天意吧,

拆机,吹了下显卡  吗的 好了,机器现在还在BGA上,草 ,难题是  显卡背面10mm处就是AMD南桥  显存,,吗的

网友:
维修有风险,干活需谨慎。你就认了吧

网友A:
应该说,清灰有风险,没2把刷子最好别拆老机器。

网友B:
运气背 烧烧香  拜拜佛就好啦  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说,清灰有风险,没2把刷子最好别拆老机器。

不是清灰坏的,是他自己用坏了 我就给做BGA而已  关键是  坏的地方是内存供电,离加焊显卡很远,简直是没天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气背 烧烧香  拜拜佛就好啦  呵呵呵

  够背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啊,只有认了呗,还是修的时候多多注意就是了

网友:
哎,今天给客户重置了一下显卡,一个小时不到就来返修了,他妹的,换了我一个新的显卡,我还不敢跟他说。。。真的很无奈,,,,

网友:
哈哈。真无语了

网友:
换新的怕客户接受不了,加焊后期问题多

网友:
是很无奈啊

网友:
所以说清灰价格不能少了,有风险的

网友:
莫名其妙的问题吧

网友:
这问题常见,有人拆下来装不上去,弄一堆零件来,装好以后不良,总是说,拆以前是好的,麻烦着呢。祝你好运。

网友:
嘿嘿,你针不走运啊

网友:
维修风险大  同行需谨慎

网友:
维修有风险啊,有的时候太背

网友:
其实都有过这种遭遇。

网友:
你修机前洗手没有啊,电脑桌面要放熊猫烧香图,你懂的

网友:
清灰大大的风险

网友:
遇见这种事,只能自认倒霉

网友C:
上次给个客户加个内存,在键盘下面,加完之后再开机,开始正常,后来出现屏花现像,再后来根本开不了机了,你说这倒霉催的,客户说是我给弄坏了,哎,火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次给个客户加个内存,在键盘下面,加完之后再开机,开始正常,后来出现屏花现像,再后来根本开不了机了, ...

客户都是这么说的        说不清

网友:
这些问题有时维修会遇到的,要多些细心才是

网友:
来学习了,来学习了

网友D:
呵呵,搞维修时间久了就习惯了。。。所以做事要小心,自己要有两把刷子,出了问题也能够搞得定!一般拿来装系统或者说发热大的机器我都是问了又问机器有什么毛病没?为什么要装系统?发热大会怎么样?死机还是自动关机什么的。。。千万不要拿过来觉得能赚个30二十的就直接开搞,搞完以后发现问题你就被动了!今天楼下有个同事给人装系统突然大电流了。。。哈哈,烧了一大片。。。那客户再旁边站着看他搞了几个小时还没搞好!

网友:
这个不好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搞维修时间久了就习惯了。。。所以做事要小心,自己要有两把刷子,出了问题也能够搞得定!一般拿来装 ...

对   就是这样子    哎  有时候倒霉没办法避免  还是同市场的

网友:
很多老机器都这样 所以拆之前要先说好